求FPV 或者航拍配置

楼主(2014-01-28):
以下是我的小四轴配置
机架ATG650
电机4225KV610
电调好盈铂金额30A
1238桨
电4S 5100
飞控 NAZA V2
控D10
想问一下 接下来想玩航拍或者FPV我还需要增加什么呢?
云台  DJI H3-2D
摄像  狗3
图传 DJI图传
再配一个  mini osd  和一个小屏幕
以上是我目前知道的,不过感觉有点小贵,也不知道还缺不缺东西,希望大家多帮忙提点建议
性价比当然越高越好啦(不过希望拍得清楚点)

楼主:
顺便问一下,我准备再买电池  买5100 3S 怎么样?和4S差距大么

网友A:
正像你的飞控是DJI的,但机架、电机、电调等都不是DJI的一样,云台不一定非要  DJI H3-2D,摄像  不一定非狗3,图传也不一定非 DJI图传。DJI的东西好,但也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像你的飞控是DJI的,但机架、电机、电调等都不是DJI的一样,云台不一定非要  DJI H3-2D,摄像  不一定非 ...

那我想请问下,可否给个配置建议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像你的飞控是DJI的,但机架、电机、电调等都不是DJI的一样,云台不一定非要  DJI H3-2D,摄像  不一定非 ...

确实啊···楼主你去淘宝搜无刷云台应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至于哪个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图传就更···两三百块钱400mw图传配个蘑菇天线···完全够你用了···不过摄像还是建议你用黑狗吧···其实吧···用狗3还是有狗3的好处的

网友B:
看来楼主是个土豪···不缺钱

网友C:
LZ,, 若机机转用3S电还要帶狗和云台,, 可能会动力不足吧.........飞得起來电机也辛苦.....

若LZ打算买狗3(黑狗3+)的话,, 那云台图传什么的,, 应不覚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是个土豪···不缺钱

学生族,哪来的土豪,才入魔啥都不懂,自然是贵的保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若机机转用3S电还要帶狗和云台,, 可能会动力不足吧.........飞得起來电机也辛苦.....

若LZ打算买狗 ...

嗯,谢谢,过几天同学正好美国回来让他带一个应该会便宜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生族,哪来的土豪,才入魔啥都不懂,自然是贵的保险啦

其实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选择合适的···现在tb云台五花八门性能都不错的,图传也是tb随便找找看哪种卖的多400mw的空旷地带加一对蘑菇天线500米无雪花还是挺轻松的···关键是航模这种东西要费心思调教的,买来就能飞的那是玩具···建议楼主翻翻以前一些热门帖子看看吧,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选择合适的···现在tb云台五花八门性能都不错的,图传也是tb ...

是这样的!有时贵的不一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选择合适的···现在tb云台五花八门性能都不错的,图传也是tb ...

谢谢指点,不断学习中

网友(2014-06-08):
新手都是不知道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