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请用过的帮我看看

楼主(2014-01-28):
有用过的没有帮我看看接的对不对  咋不好使呀

楼主:
沙发不行的来个明白人指点呀

网友A:
接法是对的  哪边进哪边出 记得看说明书
还要你的功率多大啊  超过1w伤身  长时间辐射身体 你迟早要生病

网友:
搜索去,坛里有帖子,就这个

网友:
我看是接的对的~~~~另外说功率的,这种电磁辐射是非电离辐射,主要产生热效应。不是x光、核辐射那种电离辐射,会让细胞变异~~所以1w这种问题不大,发射出来功率密度也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法是对的  哪边进哪边出 记得看说明书
还要你的功率多大啊  超过1w伤身  长时间辐射身体 你迟早要生 ...

你说的有些过了。这种无线电信号的电磁辐射到目前为止貌似没有任何有据可查的科学研究能证明对人体有不利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些过了。这种无线电信号的电磁辐射到目前为止貌似没有任何有据可查的科学研究能证明对人体有不利 ...

超过1w长时间 的辐射  还是有轻微影响的 比如头痛

网友:
功率、连接是否切实、天线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过1w长时间 的辐射  还是有轻微影响的 比如头痛

这个可能是主观感受吧。比如受焦虑心情的影响。主要是没有相关的资料,不好说

网友C:
什么情况。  开控,功放亮绿灯就是正常的。 不亮的话 用笔记本电脑的信号指示作参考,实际测试了 只有30%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开控,功放亮绿灯就是正常的。 不亮的话 用笔记本电脑的信号指示作参考,实际测试了 只有30%  ...

绿灯不亮 不是不好使吗

网友:
绿灯不亮,是直接没有工作。 天线也接到 功放上面了。 功放不工作 天线在只到输入端。  所以可以说 天线这时候没有了。处于中断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主观感受吧。比如受焦虑心情的影响。主要是没有相关的资料,不好说

的确 暂时没有相关资料表明对人体有害  这种小功率的功放对人体的伤害微乎其微

网友:
我就搞不懂用功放有什么意义??还想着穿云?

网友D(2014-07-30):
引用 网友A:
接法是对的  哪边进哪边出 记得看说明书
还要你的功率多大啊  超过1w伤身  长时间辐射身体 你迟早要生 ...

生病毛线,你去恶补一下吧,可以说毫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病毛线,你去恶补一下吧,可以说毫无影响

哦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权威的资料证明 无害  你可以拿个辐射仪 测一下  我只能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