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组装450,预算1500,求各位前辈给点配置,以供参考,谢谢!

楼主(2014-01-28):
                                               正在潜水,顺便发帖。

    新手上路,组装450电直,预算1500,(已有天7的控和接收),求各位前辈给点配置,以供参考。多谢!!!

入魔历史:之前玩 固定翼FPV 和 大四通的电直。

模型基础:1、基本的通用维修工具都有(固定翼的维修工具),电直特殊的工具没有
              2、充电器A6,电池2200mah,25c三块,打算再入两块电池。
              3、最近一年没有飞行,模拟器以前练过电直。

求教:1、450电直的具体配置
         2、对我的建议。

ps:1、天7的控飞450电直行不行?会不会出现控制方面的问题(比如不够灵敏)?

      2、以前固定翼用的电池,电直应该可以通用吧?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飞450可以了
1500配一架主流配置的450比较困难,空机算600吧,4个舵机,推荐 kst215+515    用933斜盘+ds525锁尾也可以,价格便宜点,电调还是用好一点的,铂金40A,陀螺仪现在有168元的k8,如果天气温和的地方+人品好,没问题了
还有的其他人补充吧

网友:
帮顶!!!差不多!搜一下前几天我还看见有摸友推荐了大概就是这个价!!!!

网友B:
盐城 雪山飞狐(1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飞450可以了
1500配一架主流配置的450比较困难,空机算600吧,4个舵机,推荐 kst215+515   ...

嗯。我就是这个配置。。不过我舵机是315和锁尾215!  昨天刚拍下

网友:
入门的话,银燕09MD+银燕9258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飞450可以了
1500配一架主流配置的450比较困难,空机算600吧,4个舵机,推荐 kst215+515   ...

现在168的K8没有温度问题!
使用花牌3980KV的3S电机!

网友C:
天7很多人在用飞直机,只要心里不追求高端,这个足够,2200 25C的3S电池450也正好,当然有人非说450用6S更暴力除外,至于预算1500,买亚拓以上的肯定是只能买二手,买套飞越还是完全不成问题的,飞越450PRO全新空机680,电子设备这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人非说要用215,我倒认为没必要,933就不错,甚至类似国产的春天等舵机也足够新手去练习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春天的金属舵机,40多一个,炸了N次也没见到扫齿啥的,毕竟450就是个练习机,造价低、成本低、能练习就行了,和开车一样,能把破奥拓开好了,给奔驰谁都会开,悬停啥的都过了你就会升级大一点的飞机了,在450下太大气力没必要,1Q多钱装一套出来,其他的多备点易损件是正道,别飞机坏了等好几天配件

网友D:
我觉得LZ要是把我的450收了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详情见我的帖子

网友:
可以看看固郎的套机 自己组装那种 用来练习也不错吧。。 不过好像就是不是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盐城 雪山飞狐(133*******)

?????

楼主:
这水灌得也太专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飞450可以了
1500配一架主流配置的450比较困难,空机算600吧,4个舵机,推荐 kst215+515   ...

恩,多谢,这些天还在潜水,后面有问题,还需请教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很多人在用飞直机,只要心里不追求高端,这个足够,2200 25C的3S电池450也正好,当然有人非说450用6S更 ...

恩,多谢,这些天还在潜水,后面有问题,还需请教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LZ要是把我的450收了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详情见我的帖子

可是已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