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抽翻了!!有视频!!!!!

楼主(2014-01-28):
配置:飞跃680+4822 690KV+铂金30A+NAZA V2+5.8GA牌图传+飞跃狗台+黑狗3++IOSDmini+FUTABA 10CG控+dapu10000ma 4S动力电+垃圾牌3S主控电
上电最开始还好,GPS下还能悬停,突然就不知是中了什么咒咒,就抽抽了!姿态模式抢救啊!还好只是脚架的C卡断了 其他无妨!前天飞还好好的今天突然这样!打手么 赶紧的 小弟还得玩呢!

楼主:
感度 170  170  170  170   125  125 重量约3.9KG

网友A:
就视频来看 自激之后lz成功切姿态并将飞机拉高 已经没有危险了啊 为什么最后又侧冲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视频来看 自激之后lz成功切姿态并将飞机拉高 已经没有危险了啊 为什么最后又侧冲降落?

难道是感度高了的节奏?我这感度已经飞过好多个起落了啊! 这次把JJ带加来 飞了两个起落 100+m无事 这回咋突然这样!

温度-15°  风力2级左右 姿态模式受风影响 降落时 横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感度高了的节奏?我这感度已经飞过好多个起落了啊! 这次把JJ带加来 飞了两个起落 100+m无事 这回 ...

对嘛 我说的就是啊 你这翻不是因为自激翻的 是你矫枉过正 心急了 降落速度太快 本来就姿态有风漂移 还这么快的收油 必翻

nazagps模式偶尔抽风很正常 受各种各样的干扰都可能造成抽风 感度 换场后没校准地磁 等等  基本上抽的时候 你啥都别动 目测掉高的话就给点油门 最多10秒钟 就自稳了

视频中来看 刚有自激你就马上切姿态拉高了 拉高后完全可以等风小点降落 或者到一个安全高度再切GPS看看 没必要迎风漂移降落

楼主:
亲,视频上显示的可能不全,起飞抽风,因为高度不高,触地瞬间,开的姿态,才起来的,要不就炸了

网友:
难道堵转了 也不像啊  好像用的是堵转牌电机

楼主:
323202315发表于2014-01-28 14:27:59
难道堵转了 也不像啊  好像用的是堵转牌电机
你猜对了,是堵转牌电机,不过不应该啊,姿态就好了,用DJI的话说是干扰了。。难道是图中的那个塔??

网友:
恒力的电机堵转基本是因为电调进角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猜对了,是堵转牌电机,不过不应该啊,姿态就好了,用DJI的话说是干扰了。。难道是图中的那个塔??
来 ...

和那个塔没关系 是不是用了香蕉头

楼主:
323202315发表于2014-01-28 14:38:56

和那个塔没关系 是不是用了香蕉头
不能吧,香蕉头这么大威力??我原来飞过好多起落都没事,一定要焊死么??

网友:
楼主秒切姿态模式的速度太快了,非常厉害,要是我,早炸了。。。

楼主:
月光86发表于2014-01-28 14:32:16
恒力的电机堵转基本是因为电调进角的问题!!
是要把进角调到最大么??

楼主:
都成下意识动作了,。。。

网友:
还是少用Gps飞多用姿态和手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把进角调到最大么??

默认进角 不要调  出现堵转 恢复下电调默认!

网友:
我的  600轴距的  四轴 感度都是188 还有点轻微的小抽  打算调到200感度试试,,以前  默认的110,,简直就是坑爹,,,老抽  了,,,但是没有你的那么厉害

网友:
视频里的电流声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香蕉头这么大威力??我原来飞过好多起落都没事,一定要焊死么??

我会告诉你 我两次炸机 都是香蕉头氧化了  现在我直焊

网友:
看这反应怎么像堵转···

网友:
感度高了,控制舵量给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吧,香蕉头这么大威力??我原来飞过好多起落都没事,一定要焊死么??

排除堵转后 电机线与电调线直焊 再试试 然后来感谢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那个塔没关系 是不是用了香蕉头

10楼说得没错,配置基本相同,出现同样情况,不过完美落地,后来找高手在跟前手动低空狂甩,看见出问题的臂,检查后,发现香蕉插其中一个会转动,重新接紧后鸡鸡又温顺了。

网友:
一定是用了香蕉头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楼说得没错,配置基本相同,出现同样情况,不过完美落地,后来找高手在跟前手动低空狂甩,看见出问题的 ...

怎么看不到10楼 只有9和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到10楼 只有9和11

10楼刚刚回家焊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