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要外观还是要性能?

楼主(2014-01-28):
ESM喷火72寸,装saito FG30四冲汽油机,但是汽油机身比较长,如果要头罩与整流罩搭配的话,必须切防火墙,这样就必须担心强度了,另外ESM飞机肯定是要配重的,如果防火墙不开,而是把发动机垫起来,重心还可以前移2CM,配重似乎可以稍微少一些。
由于化油器在后面,只得将发动机垫起来;

垫起来的直接结果是,发动机伸出来太长,浆罩与头罩直接缝隙太大,影响外观,呵呵!

再看看

距离太大;

如果要外观好,就只得切防火墙,那么整个下巴会切掉一半;

另外,MKS的DS1210舵机貌似电压不能超过6V,一般用6V的镍氢电池或者6.6V的铁锂电池,那么还得用一个EBU?纠结了!

网友:
要性能
这点外观上的瑕疵
上了天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
碳纤桨都用上了
肯定要性能

网友A:
可以把桨垫车一段去   只留下点火磁铁那里就行   还能缩进很多来!    车去后如果缝隙还很大    可以把桨罩去掉    会比带着桨罩还好看点  桨罩只有和机头配合好了才能发挥出美观的作用   否则不如去掉    那样机械感还更强一点

网友:
像真机 玩的就是外观和性能的结合

网友B:
肯定是要性能   为了美观到时候造成防火板松动   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桨垫车一段去   只留下点火磁铁那里就行   还能缩进很多来!    车去后如果缝隙还很大    可以把桨罩 ...

谢谢。这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要性能   为了美观到时候造成防火板松动   划不来。。。。

对,我也是这样考虑的,防火板坏了更麻烦!

网友:
切桨罩,买个10块钱的桨罩把桨口子切大

网友:
严重支持外观..否则不如直接飞练习机算了.

网友:
这也太丑了。防火墙中间掏空,把化油器伸一节进去,不影响强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回复,意见各不相同,这也是我纠结的原因了!

楼主(2014-06-12):
外观和性能已经取了一个折中方案,首飞成功!

网友:
油的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
像真鸡就是要外观,外观不好一切都是瞎扯淡,当然安全性也要考虑,否则就得不偿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