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10飞控真难调试

楼主(2014-01-28):
提示:

网友A:
你这是接收机没接对吧

网友:
mmc10本来就不用调试的 是你接线问题

网友B:
线接错了。记得是接收机1234对飞控的1234。

网友C:
....难个P啊,自己线接错了

网友D:
遥控器上通道设一下正反就好了

网友E:
你接错了

网友F:
我把飞控板反装,也就是箭头方向向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