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上不去是电池的原因还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2014-01-28):
新装了架6轴 4225 390KV的电机 NAZA N V2飞控   测试的时候用了块5200 3S电池 油门退到最大  桨的风力就像小风扇 4225必须配6S电池才能起来吗?还是油门形成需要重新设置或者调参上面有问题?求解

网友:
390KV好像要用6S电池,610KV也得用4S电池。

网友A:
要用6S 15寸的桨,电机拉力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6S 15寸的桨,电机拉力测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470

泡泡的帖子就是好 简单易学 强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