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十字盘轴承代换。

楼主(2014-01-28):
买了个“满装球的深沟球轴承”替换了亚拓250十字盘轴承,虚位是没有了(原轴承滚珠间距离很大,容易造成磨损,不能保持精度)。

不知能否用的时间长点。

理论依据:

满装球的深沟球轴承,满装滚子的单列或双列圆柱滚子轴承及满装滚针的滚针轴承等都属于无保持架的轴承。优点是轴承的额定动负荷和额定的静负荷有大的提高,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承受较大的载荷。单缺点是不能用于高速运转的场合

轴承每分钟达到10000转的转速算是高速的,普通进口轴承最高能承受的温度取决转速高低,低速的可以达到120度,高速的只能达到100度。

网友A:
滚珠没装满,会造成不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没装满,会造成不平衡吗

好眼力,买了5只,这只不好的扔在外边了,就上了像。

其它的正常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楼主:
空位小、噪音低、飞行稳。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更换还是比较简单,亚拓器件精度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位小、噪音低、飞行稳。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更换还是比较简单,亚拓器件精度很好

能上拆250十字盘的图看看嘛?

楼主:
已经装上了,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满珠的轴承只是适用大载荷的地方,珠子的多少和精度没啥关系,没有保持架高转速时珠子间相互磨损也大,而且重量大了不少。

网友B:
我也想买个亚拓的十字盘用在天龙上.这个轴承好不好拆.什么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个亚拓的十字盘用在天龙上.这个轴承好不好拆.什么型号呀/

轴承9*14*3,加热后很好拆卸,感谢模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