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弄一套六轴,选择电机很纠结,求各位大侠指教。谢了

楼主(2014-01-28):
准备弄一套飞越690S,电机想用朗宇的4108或3508,不知道哪个好点,求大侠指教。谢谢了。

网友A:
= =算了,写了一串,觉得自己没用过这两个电机,还是删掉算了。等楼下用过这两个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算了,写了一串,觉得自己没用过这两个电机,还是删掉算了。等楼下用过这两个电机的

谢谢,那就说说呗,给点建议。

网友B:
不差钱上4110 400kv,差钱上DYS4215 650kv

网友C:
只带狗的话,哪个电机轻上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上4110 400kv,差钱上DYS4215 650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带狗的话,哪个电机轻上哪一个

网友:
4108堵转,建议

网友:
正字牌电机要吗

网友:
如果挂微单选大的,小的也胜任、挂狗小的也太大

网友D:
我是飞越690S改的800轴距 用的双天5015 390KV电机上15-16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飞越690S改的800轴距 用的双天5015 390KV电机上15-16的桨

网友:
双天5015电机的载重量,六轴7KG,四轴5KG,动力强劲,要是只挂狗,不挂微单,单反啥的不推荐,太浪费

网友E:
我用的V3508KV380,6S5000MA电池,6轴680轴距5N微单,T1355桨,起飞重量3.3公斤,悬停19分钟3.6V报警。下来电机没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V3508KV380,6S5000MA电池,6轴680轴距5N微单,T1355桨,起飞重量3.3公斤,悬停19分钟3.6V报警。下来 ...

抗风性能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风性能咋样?

我大部分拍照片 大约5级风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