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跪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01-28):
这是我之前的飞行视频,求各位高人指出其中缺点和不足,谢谢

网友A:
看你要什么感觉啊,是切风还是热气流。个人比较喜欢逆风或热气流滑翔,基本控制好尾翼拿副翼找找平就行,惬意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什么感觉啊,是切风还是热气流。个人比较喜欢逆风或热气流滑翔,基本控制好尾翼拿副翼找找平就行,惬 ...

当然逆风啦,切风就玩竞速去了

网友B:
第一:转向太急!这样转严重损失高度!
第二:顶风距离太短!在向前顶去!现在的控,距离一般没这么短的!大胆点!
第三:飞行姿态不够漂亮!经常摇摆!是不是副翼一直在那动啊?
还有一点就是我没在现场不能清楚风向!看你几次转向后顶的方向好象不是很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转向太急!这样转严重损失高度!
第二:顶风距离太短!在向前顶去!现在的控,距离一般没这么短的! ...

谢谢指点,以下是说明1。前面还有一个队在训练F1A-2自由飞老师不让飞过去,拍摄时相机有调焦放大所以看着比较大,当然飞的近也是一个问题
2。由于一直处于无动力滑翔状态,一旦顺风高度掉的很快所以要留高度再顶风回去
3。晃不是我操纵副翼过于平凡,正好相反,我转弯顶风后,让飞机大致对准,接下来就交给风,飞机的方向舵就好像风向标,风会把飞机吹到顶风的正对航线上
4。当天有一定的侧风,当然这也是我的软肋,每次转弯的半径控制的不是很好导致了方向偏差

网友C:
光靠看这视频去判断比较难,因为不知楼主想如何个飞法。
个人感觉:如果想留空时间长一些就尽量用方向来转弯,用副翼来保持飞机的左右水平状态,如果用副翼转弯高度掉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靠看这视频去判断比较难,因为不知楼主想如何个飞法。
个人感觉:如果想留空时间长一些就尽量用方向来转 ...

谢谢指点,以后改进

网友(2014-05-18):
苦逼的新手,还没上天过。。。。。。

网友:
飞场真心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