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250用K8集体和循环螺距过大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4-01-28):
由于250小鸡,舵机臂智能用最外面的孔,导致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过大,K8上面的数值是不是不要调到80以下?很想用调整机械的方法解决...求大侠支招.
有魔友说调整舵机拉杆长度,可以调整螺距大小,我自己没搞明白,舵机行程一样的情况下,舵机拉杆和螺距拉杆的长短,对集体螺距有影响么

网友A:
把求头往舵机臂孔里面装一个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求头往舵机臂孔里面装一个眼就行了!

装不了,第一句就说了...

网友:
我的也低于80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低于80飞机会很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