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钻铣床和雕刻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1-28):
做模型,需要自己加工很多零件,所以考虑购进铣床或者雕刻机!!!
加工工件,主要是塑料,铝铜等,偶尔可能啃点钢铁(当然,不啃也无所谓)!!!
各位论坛老鸟,大哥级人物,帮菜鸟小弟出出主意,当然,如果那位老鸟有的话,扔给我一台二手价格便宜的更好!!!
对了,本人不会用电脑制图!!!
本人QQ:442092390,电话:13519980901!
期待回复!!!

楼主:
对了,如果买新的话,买哪个型号,在哪里购买,也希望大家帮忙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我想先问下楼主:雕和铣的区别?

楼主:
回楼上的,如果真说区别,我也说不是很清楚,因为都没有用过,但是从工作原理上来看,我目前所需要加工的工件,两个机器都能用!但是以后来说,铣床应该更实用,尤其是能改装成数控铣。所以目前倾向是钻铣床!!!谁有旧的扔一个过来!!!新的太贵了!

楼主:
大家过年好,谁能告诉我答案呢???

网友A:
      路过打酱油的,不过LZ做的事我也做过,知道就讲点,钻铣床改数控要方立柱的才好改,圆立柱不好改上下移动不方便不好加丝杆,方立柱的钻铣不便宜。如果不铣曲面和搞很复杂的面,找台小台钻加个小十字工作台就可以开工了,小台钻新的300多,夹13毫米以下的钻头和铣刀,配合台钻的小的十字工作台150左右。(某宝里面都有。)加钥匙和几根钻头几把小铣刀,500左右一起。这是加工塑料,铝铜的手动钻铣床的价格。不过还有很多小细节要注意,钻夹头要打螺丝固定不然做铣床用不牢固,要啃钢的话丝杆还要加螺母消回差(不然只能朝一个方向铣,铣转角X轴和Y轴联动时,因为丝杆松容易弹刀,断刀。(我经历过)最好立柱也能加强换实心的钢棒,不然容易发颤,弹刀(偶尔用用也没要求那么高的)。而且小台钻底座最好也加强换成工业台钻的底板,立柱也要加靠山。估计自己DIY 1000元的预算可能要要。这就是能啃铁的手动钻铣的价格。要求再高升级为数控的话就用雕刻机。要啃钢的,钢板结构,滚珠丝杆,水冷电机2.2KW以上带频器的,某宝买的话全套没有4000以上拿不下,而且主轴电机有木工用的有金工用的 金工的还要贵,(功能是有代价的)如果只是啃塑料,用PVC板机身的,消回差丝杆,电磨做主轴的应该在1200左右 愿LZ早日开工

网友B:
这要看你要多大的行程,如果是小行程,现成的有迷你魔,西马特X1。如果自己想D一个,我非常欣赏下面这个:
自己组装比较方便主要部件都是西马特附件,自己只要D一个动力头。

网友:
我也过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打酱油的,不过LZ做的事我也做过,知道就讲点,钻铣床改数控要方立柱的才好改,圆立柱不好改上下 ...

谢谢回复,能问一下,PVC的雕刻机雕刻塑料,精度如何?是否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要多大的行程,如果是小行程,现成的有迷你魔,西马特X1。如果自己想D一个,我非常欣赏下面这 ...

这个看上去抽象了一些,对西玛特的X1不了解,能详细讲一下需要的部件与组装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上去抽象了一些,对西玛特的X1不了解,能详细讲一下需要的部件与组装方法么?

西马特X1到某宝上搜,上面的图我也是在这个坛子里看到的,有详细的组装过程,十字平台型号是西马特sn10137,另一个立式滑台是车床附件,型号是西马特c10082.底座是20的铁板,另一个长方形的也是铁块也可以是铝块。

网友:
谢谢回复,能问一下,PVC的雕刻机雕刻塑料,精度如何?是否耐用?
这个我没用过 不好回答 最好在某宝上问卖家

网友:
2014大胆的往前走啊 水水更健康

网友:
如果确定不雕钢,雕刻机好用。从精度看,至少钢板做的好点。再好点铸铁机架。当然夜不能只看机架。同样的机架搁不同人手里出来的质量绝对不一样。差不多的工作面在600*400*200左右的。滑轨机成本在4000左右。光轨机适合精度不高的用。成本也低点。少3分之一吧。有条件自己做。如果以后要雕钢想自己改铣床。投资比较大。好用的铣床加数控改造。成本快一万了。个人看法。另外钻铣机至少7016以上的。哪个贵买哪个。按论坛说法7045的才好用。

网友:
DSMD V25铣床+配套的转头和夹具,未使用过,铣床130公斤重,有没有人有兴趣,4800RMB ,包邮 。
http://2.taobao.com/item.htm?id= ... 4.13.xeuO4F&mt= ;

偶在深圳南头关附近

网友C:
ZX50C   如果有地方放的话这个能满足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X50C   如果有地方放的话这个能满足你

这不是传说中不能碰的滕州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传说中不能碰的滕州货吗

其它地方也生产的  而且我见过做模具有用那个机器的  感觉还可以

网友E(2014-03-01):
出一套扬州华飞的钻铣床bf16带微进给和加长工作台。基本全新谁要3000拿去Qq445353987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出一套扬州华飞的钻铣床bf16带微进给和加长工作台。基本全新谁要3000拿去Qq445353987

好床,怎么要出手?请问老师在哪个城市?我,北 京的,有兴趣这个小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床,怎么要出手?请问老师在哪个城市?我,北 京的,有兴趣这个小铣.

已给你QQ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西马特X1到某宝上搜,上面的图我也是在这个坛子里看到的,有详细的组装过程,十字平台型号是西马特sn1013 ...

您好,我也很欣赏这个小铣,请问能发一下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也很欣赏这个小铣,请问能发一下这个链接吗?谢谢

我也是很菜的菜鸟,看到这个比较容易D,就留了几张图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要多大的行程,如果是小行程,现成的有迷你魔,西马特X1。如果自己想D一个,我非常欣赏下面这 ...

下面图片这个组装的铣床在哪个帖子里?

网友:
不懂诶......我想买个迷你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图片这个组装的铣床在哪个帖子里?

帖子在哪里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个是很好D的,十字平台和立式滑台都是现成的,底座和铁块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唯一的难点是动力头。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主轴买一个现成的。

网友:
按你的要求,如果不加工钢,只是加工塑料 铜铝 ,雕刻机是不二选择。
原因如下:①.先说雕刻机,雕刻机的精度高,价格低,行程一般比较大!
                   举个例子,普通桌面级的3040行程的铝板机子就能满足你,光轴+滚珠丝杆,铣铝铜毫无压力,精度很高,价格3500以内,加个变频主轴就还能啃铁!还不满足换导轨也没多少钱!
               ②.再说数控铣,如果要达到雕刻机的精度和雕刻机的行程,价格要贵很多很多。。。像西马特X1这样的小玩具铣床如果改数控的话,不仅行程小的可怜,而且还要大动手术,换滚珠丝杆,修复燕尾滑台;入门级的16V铣床升级数控的话,同样要大动手术,不是一般玩家能搞定的,再大点的25V铣床你更搞不定!什么?你还想直接买数控铣?可以,准备好大把的钞票就行!
但事不是绝对的,雕刻机也有能铣钢的,数控铣也有精度高的,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要多大的行程,如果是小行程,现成的有迷你魔,西马特X1。如果自己想D一个,我非常欣赏下面这 ...

做工精湛,外观美观,秀巧可人。。。
好了,赞美至此,不得不说:行程是硬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工精湛,外观美观,秀巧可人。。。
好了,赞美至此,不得不说:行程是硬伤啊!!!

这是专门用来作为小零件的,能放在书桌上,成本也不高,尤其是容易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如果真说区别,我也说不是很清楚,因为都没有用过,但是从工作原理上来看,我目前所需要加工的工 ...

雕铣机适合铣小东西,精度高的件,但是刀只能上到12MM,数控铣可以下刀大,刀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