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的T45,晋城水北飞行

楼主(2014-01-28):
今天天气不错,拿上T45到水北去飞,这机回来还没飞几次,大家看下:

网友A:
比我的T45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T45慢多了

呵呵,你的是多大涵道,什么配置

网友B:
楼主把前轮向后弯一点吧。可以减少降落弹跳和跑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前轮向后弯一点吧。可以减少降落弹跳和跑直线

谢谢,它起降几次,不用弯就向后了,呵呵
前三点是后轮先着地,弹跳跟前轮关系不太大
只要下降时,能稳稳的拉着升降,逐步减油,直到关油,一般降落很顺滑

网友C:
楼主T45飞的不错 尤其是降落非常稳 比我要好很多  我的T45是天盛的 用的水星64金属涵道 降落总是蛙跳 不好控制进场速度 最后把轮子拆了  因为有轮子在雪地降落很困难  拆了轮子很好降落了  直接飘降  但是练不出什么技术  屹立的T45前轮做的比天盛的好很多  但是尾翼很坑爹还有进气口竟然是KT板的  我朋友有一架  不知道厂家是考虑飞机重量还是怎么回事 搞不清楚  天盛的T45要比屹立的结实很多  就是前转向轮做的不是很好  各有利弊吧  总之自己飞着顺手就OK

网友D:
牛哥,飞的好好哦!  挺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T45飞的不错 尤其是降落非常稳 比我要好很多  我的T45是天盛的 用的水星64金属涵道 降落总是蛙跳 不好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798
看下我的帖子嘛,我的也是天盛的T45,现在换装了黑旋风70的涵道总成,要声音有声音,要速度有速度,鉴于一直以来论坛都说天盛的T45起落架有诟病,我想都没想,直接把前起,后起改了,降落的时候很稳,很少出现蛙跳,而且起飞滑跑时很容易跑直线的。建议前起落架还是改了吧。
     没玩过屹立的T45,不过剧说好象是64的涵道,那比起70的涵道,肯定推力要小些,速度慢点也很正常哈。各位看官不必太过在呼速度问题

网友F:
降落不错 呵呵 飞了朋友的T45 不管是3S还是4S直接关全油 飘降 都毫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798
看下我的帖子嘛,我的也是天盛的T45,现 ...

楼主的T45后轮貌似是敏定大塞的轮子啊 真棒实  前轮也不错要是有减震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T45后轮貌似是敏定大塞的轮子啊 真棒实  前轮也不错要是有减震就更好了

没错,我的T45后轮就是用的敏定塞丝纳的轮子,前轮是带弹簧减震的。

网友:
技术不错,基本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它起降几次,不用弯就向后了,呵呵
前三点是后轮先着地,弹跳跟前轮关系不太大
只要下降时,能稳 ...

蛙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前轮落地太重或者前轮先落地导致,前轮牙弯降低了前轮高度,更容易后轮先落地而不会弹跳

网友:
支持一下晋城的模友,我是长治上党航模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我的T45后轮就是用的敏定塞丝纳的轮子,前轮是带弹簧减震的。

哥们T45的前轮是在哪买的能给我个地址吗

网友:
新余水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T45飞的不错 尤其是降落非常稳 比我要好很多  我的T45是天盛的 用的水星64金属涵道 降落总是蛙跳 不好 ...

我飞不好的时候也一样的蛙跳,找到感觉的时候就不会。
屹立的这款T45,整体还不错,就是机仓部分,有点薄。
我这款的进气口是EPO啊,还有塑料配件防护,设计还是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哥,飞的好好哦!  挺你!!!

呵呵,谢谢原老师。
水北的路灯杆还是有点作用哈,不飞直就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落不错 呵呵 飞了朋友的T45 不管是3S还是4S直接关全油 飘降 都毫无压力

恩恩,我也是这样的感觉,T45的滑翔性能还是不错的,关油飘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