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灵1 V2 脚架预留的电源线可以给400mw图传供电吗?

楼主(2014-01-28):
精灵1 V2 脚架预留的电源线可以给400mw图传供电吗?
还是得另外接一块小容量电池

网友:
可以,我的就是给图传和云台供电。建议不要用。这样的话我的用2200电,只能飞4分钟!

楼主:
那怎么解决?独立供电还是双电池并联?

网友A:
图传其实很省电的,我刚玩时就是***一个小电池感觉不方法不安全,直接机器供电方便省事,电量也就占个1一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传其实很省电的,我刚玩时就是***一个小电池感觉不方法不安全,直接机器供电方便省事,电量也就占个1一分 ...

相对于动力,图传、云台这些耗电都可忽略。放在一起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