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上动力仓的电机

楼主(2014-01-28):
他们视频上用的电机是什么型号啊  多大kv的  淘宝上有卖不  还有他们的配置是什么啊  求解

楼主:
求解啊  有人知道不

网友:
别做了  不实用  不同飞机KV不同   而且他们固定的很不合理

网友:
喷火 2212 1400KV可以

楼主:
shuaiqishizuaa发表于2014-01-29 00:52:48
别做了  不实用  不同飞机KV不同   而且他们固定的很不合理
哦  我就是感觉他们做的挺简单的

楼主:
ljb0802发表于2014-01-29 08:34:11
喷火 2212 1400KV可以
哦  谢谢啊

楼主:
ljb0802发表于2014-01-29 08:34:11
喷火 2212 1400KV可以
那视频上他们用的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具体我也不知道,我是用的解放2830 1400KV的

网友:
视频里一般用的电机牌子有LazerToyz、HEXTRONIK、Turnigy和Suppo,一般都是2208、2212,KV1400左右的电机

楼主:
哦哦  谢谢你啊  他们用的电机这么大呢啊  还是标准和我们不一样啊  感觉他们飞得很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谢谢你啊  他们用的电机这么大呢啊  还是标准和我们不一样啊  感觉他们飞得很慢啊

主要是他们用的KT板比我们一般用的冷板要轻很多,所以飞机做出来也很轻,翼载荷很小,自然就可以飞得很慢了。

我自己用薄的热压板做的FT系列飞机,使用XXD2212电机也可以飞得和他们视频中一样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