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K8要求倾斜盘舵机是数码的还是模拟的?我用模拟的怎会有的发热烧毁?

楼主(2014-01-28):
廉价K8要求倾斜盘舵机是数码的还是模拟的?我用模拟的怎会有的发热烧毁?刚接电初始化有时会听到舵机吱吱响,有的就发热烧毁。求解原因对策,谢谢

网友:
可以用模拟舵机做斜盘,在设置步骤里到斜盘设置时,要点博士帽进入,里面可以选择模拟舵机!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经历过,万幸没烧毁

网友A:
数字舵机还分宽频和窄频呢,设置错了也照烧不误。。。

楼主:
谢谢已解决。已改为模拟舵机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还分宽频和窄频呢,设置错了也照烧不误。。。

貌似倾斜盘舵机只可以选择模拟和数字选项,数字选项没分宽频和窄频啊?还是在哪里选宽频和窄频。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倾斜盘舵机只可以选择模拟和数字选项,数字选项没分宽频和窄频啊?还是在哪里选宽频和窄频。请指教。 ...

呵呵,说的是尾舵机呢,只是举例说明设置匹配的重要性。。。

网友:
数码舵机兼容数字和模拟两种信号,怎么设置都不会有问题。模拟舵机可要注意了,不能用数字信号,要不了半分钟功夫就给你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的是尾舵机呢,只是举例说明设置匹配的重要性。。。

明白了,谢谢。尾舵机是分宽频和窄频,这点搞清楚了。

网友:
學習了!字數要多些!

网友:
前天调机也把尾舵机憋了10分钟,居然没死,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