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BAR v2的修正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4-01-28):
EBAR V2 陀螺,450机背上正常摆放,商标面朝上,接线口朝向机尾,油门副翼等舵机动作都正确,但自动修正时前后倾斜修正正确,左右倾斜修正确是反向的,如果把 陀螺的摆放方向改为real dw就正确了,请教下会是什么问题

舵机--陀螺接线:升降接陀螺servo1
                      副翼接陀螺        2
                      螺距接              3

陀螺--接收:A.E.R 线      红线--elev
                                  黑线--Aile
                                 白线--rudd

网友:
是它说明书的问题,呵呵。

楼主:
conrad发表于2014-01-31 02:23:22
是它说明书的问题,呵呵。
这个找到原因了,是付翼和螺距接反了,现在设置为f那个,修正动作也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找到原因了,是付翼和螺距接反了,现在设置为f那个,修正动作也对了

哦,呵呵,解决就好,新年快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