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450的震动值

楼主(2014-01-28):
新装的冰人皮传450 花牌3980KV 配40A铂金 11T斜齿不装大桨 只装尾桨 用K8测的振动值 是100%油门的时候是500-700左右 正常吗?还有就是我的花牌电机在不装尾管和大小齿盘的情况下油门推到头手摸机身侧板 稍微有些震动正常吗?

网友A:
太正常了 没装大桨 超转了 不要这样搞 吓人的很 尾桨一万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正常了 没装大桨 超转了 不要这样搞 吓人的很 尾桨一万多转了

尾桨不止1万多转吧?

网友:
我的飞机振动值在400左右,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装好飞起来不正常再说。

网友:
飞起来怎么测震动值

网友:
这点振动太正常了

网友:
飞起来动平衡尾巴不抽就行

网友:
我的开3D飞都不到两百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测震动?用的什么仪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怎么测震动?用的什么仪器?

在K8里面可以查看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K8里面可以查看日志

哎,木有K8

网友:
怎么看 震动  在k8日记里那一项  没读过书认不到英文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