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有DYS云台的最新调参软件。还有怎么设置俯仰控制……

楼主(2014-01-28):
急……谁有DYS云台的最新调参软件。还有怎么设置俯仰控制…

哪位大神有啊……能给我一份不……在下感激不尽啊。我这会儿有点急用。

我的邮箱10217272@qq.com 谢谢了

网友A:
我的云台控制板上有俯仰控制输出针,用表找到地线和信号线,将地线和信号线接到接收机控制俯仰的那个通道(对应)。千万不能接中间的火线(+)。我是这样做的,供参考。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7
看看这个,我是照这个做的。

网友:
一部非常全面的无刷云台控制板接线教学,点击百度。

网友:
接到接收机。

网友(2014-12-12):
请问楼主,调好了吗,能否给新人点建议

网友:
是8位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云台控制板上有俯仰控制输出针,用表找到地线和信号线,将地线和信号线接到接收机控制俯仰的那个通道( ...

接了有何影响,我的一直连着中间的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