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PRO 轴传调节片怎么垫

楼主(2014-01-28):
最近装了一架飞越450PRO 轴传机,又买了几片轴传调节片,很薄的那种。但不知道怎么垫,是垫前面钭齿后面还是垫尾钭齿后面?还有,新机是不是就要垫还是有了磨损之后才垫。以前没有装过轴转机,不知道。请教模友解惑,谢谢!

网友A:
我都無用!吳知點用!

网友B:
我从来没用它。

网友C:
调解片主要调节伞齿的分度圆啮合的,间隙大需要垫,间隙小要去掉

网友D:
这个东西不分新机还是旧飞机,有虚位就垫,飞越的好像新的也有虚位,用手转动传动看看有没有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