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SeaKing 120A

楼主(2014-01-29):
請問各位: 有沒有用過好盈 SeaKing 120A 電調,我的設定後退時是不工作的,要張油門打到底再回中位及要等幾秒,然後才可後退,這樣是正常嗎?

楼主:
這裡沒有人用過這電調嗎?

网友:
用枪控回中后就能倒退了,板控的话要设好中心点,放中心点一会就能倒退了吧?

楼主:
先謝樓上回覆,我是用板控,中心位已經設定過多次,油門在中心位時要等約6秒再向下拉,有時可以後退但有時不行.不是每次都正常.

网友:
电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樓上回覆,我是用板控,中心位已經設定過多次,油門在中心位時要等約6秒再向下拉,有時可以後退但有時不行. ...

好盈120A是双击式倒车。
倒车步骤:
1,拉油门向倒车油门方向超过中点,这是模型只是停止,不会倒车的;
2,回到中点,模型也是停止的;
3,拉油门倒车。
动作要连贯。

楼主:
謝謝樓上,我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