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折叠桨夹的一点小建议

楼主(2014-01-29):
DJI桨夹是不是做成直升机旋翼头一样带弧度的,这样旋转起来气动性会更好,就是不知道空阻和重量权衡上哪个更好。

网友:
在不影响强度和增加重量的情况下,这个建议非常好!

网友:
沒什麼分別的~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个好建议

网友:
不错的建议,DJI要卖折叠桨,就必须把桨做成兼容各种电机的,不能敝帚自珍啊

网友:
跟弧度没关系,直机的大桨夹是先车后铣的,会有圆弧
dji的直接铣出来的 没必要,那点点阻力根本可以忽略

网友:
直机这么做是为了要调节螺距需要转动,不是为了气动性
桨根线速度很低,对效率几乎无影响

网友A:
整个可变距的出来

网友:
影响也许并不明显,但不代表就没影响。当年搞竞时项目的家伙们,把电热发动机的扫气道都自己从新铣一下形状,甚至把连杆都打磨成枣核状。哈哈

网友:
我感觉以后会的,新产品需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
应该,完美设计

网友:
这个可以忽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