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原产固件) 混控6种APM飞行模式的详细步骤

楼主(2014-01-29):
这几天收了个4轴和APM飞控,自然就遇到了devo10混控6种飞行模式问题,搜索论坛帖子没直接解决问题,只能继续发挥新鸟自力更生的作风,几经尝试竟然成功了,虽然还是没完全搞清楚devo10混控的操作方法,但好歹实现了!赶紧把详细步骤记录下来,供新鸟分享:
一、计划
用一个3段开关和一个2段开关,在Gear通道(接收机第5通道)上混控输出6种信号,该通道与APM的第5个输入通道连接。

下图上部分是通道映射(只用到“起落架”和“辅助二”两个通道),就是用物理开关去对应通道名称。devo10在这一点上非常容易让人混淆,简单说明一下两个概念。“起落架”只是一个通道名称,它不一定是对应“Gear”开关,可以对应控上的任一物理开关。
下部分是频点分配,实际设好后的频点为——906,1295,1425,1555,1685,2088。搬动2个开关时,频点并不是从左到右顺序变化的,具体见第四部分内容,不影响APM的飞行模式设置。

二、映射通道

三、混控设置,如下图所示

主通道设为“辅助二”,从通道为“起落架”。指数曲线关,L(79%)M(43%),H(-57%),其他点禁用

设置开关选项(此处列表中都是物理开关),勾选常规飞行,特技飞行一,特技飞行二,Aile DR四个开关

四、APM6种飞行模式设置成功!

起落架 辅助二  对应飞行模式
   0        0     Flight Mode3
   0        1     Flight Mode2
   0        2     Flight Mode1
   1        0     Flight Mode4
   1        1     Flight Mode6
   1        2     Flight Mode5

五、后记
实际设置过程中,是观察APM的INITIAL SETUP\Ma n datory Hardware\Failsafe中的Radio5通道,实时反应调试的,这样能直观看见结果。
发帖之前,再次测试了一下,确定不是午夜时分的梦话,各位请放心照搬。
最后啰嗦一句,此贴为新鸟专用,老鸟请多发表指导意见。
凌晨3点,睡觉了

六、后后记
买了个新的APM2.6,同样的接收机,上边的方法怎么设都只有5个模式。这次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从头研究混控。
几经纠结,终于灵机一动,发现关键是要先把起落架和辅助二通道的舵机行程量设为+-50%!!!
这样才终于搞明白了devo10的混控,现在的曲线设置就是一条简单的正斜率直线(L-78 M-12 H56),并且按顺序切换:
起落架 辅助二  对应飞行模式
   0        0     Flight Mode1
   0        1     Flight Mode2
   0        2     Flight Mode3
   1        0     Flight Mode4
   1        1     Flight Mode5
   1        2     Flight Mode6

有时间再上图,应该是100%成功率!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觉得帖子有用的兄弟帮忙顶一下啊,这样才有积极性啊

网友:
devo10确实很好用。
现在我已经不用日本鬼的控了。

网友:
同用D10,顶一下

网友A:
LZ方案会浪废一个辅助二通道,实际上起落架通道可混控自己,也就是主从通道都设为起落架,再设定一个二段开关。

网友:
好帖子
顶技术贴

网友:
那必须顶,今天调试的时候发现只有两种模式,打算自己研究来着,木想到这有人研究了,我可以省下n个脑细胞了。

网友:
这控怎么样?

楼主(2014-02-28):
这控使用正常啊,原配12通接收机和6通接收机目前都正常,最大功率最远距离约9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方案会浪废一个辅助二通道,实际上起落架通道可混控自己,也就是主从通道都设为起落架,再设定一个二段开 ...

devo10上空闲的通道很多的,不存在浪费:)
至于你说的混控方式真不明白,自己混控自己?~
如果能,也是2*2=4种模式吧

网友A:
空闲通道多那当然不存在浪费之说。
设置方法:先设置用于切换APM的飞行模式的接收机第五通道(GEAR)由三段FMOD开关控制,然后在程序混控中启用曲线混控,在混控中将主从通道都设为GEAR通道,并启用一个其它未用的两段开关,调整此两段开关位置零和位置一的L-M-H三点曲线就行了。一样是六种模式。

网友:
不错啊,看来国产设备也是很棒的!硬件质量怎么样?

网友(2014-05-03):
准备计划买D10      登号专车帮顶

网友:
你好  楼主为什么你的 程序混控选项里有状态选项而我的没有??

网友:
你说的方法的后后记的舵机行程量只看到起落架没看到通道二呀

网友:
同用D10控和APM   不过我的6种飞行模式是看另一个帖子设置的。  唯一区别是在程式混控的时间 你用的是曲线 。我设置的这个用的是常规。
用了一个两段开关和一个三段开关。设置了6种模式。
支持研究精神~~~

网友(2014-06-09):
按照楼主的做法,终于设置好了,楼主太给力啦!!

网友:
标记,回头看看

网友:
我只想用FMOD这个三段开关该如何设置呢?请教楼主

网友:
没设置失控保护啊

网友:
同用d10,,支持一个

网友:
D10新用户,学习并收藏!

网友B:
D10原厂固件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原厂固件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

我飞APM,APM的失控保护是通过两个方式实现的,一个是飞行模式设置(这个是手动触发),另外一个是设置失控自动返航,与具体什么控没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APM,APM的失控保护是通过两个方式实现的,一个是飞行模式设置(这个是手动触发),另外一个是设置失 ...

手动保护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保护怎么设置啊?

应该说手动切换到“自动返航模式”(RTL),这个就在APM的飞行模式里边设置啊,我这个帖子就是说明怎么用devo10 设置6种飞行模式的

网友:
手动设置好了。另一种失控自返航怎么弄啊?

网友B:
那楼主设置是成功了 这样设置打开关7通道也变化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楼主设置是成功了 这样设置打开关7通道也变化是正常的吗

7通道?是指APM的七通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7通道?是指APM的七通道?

辅助二通道在遥控器上不是第七通道吗 那我想用第七通道做自动调参不是就不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二通道在遥控器上不是第七通道吗 那我想用第七通道做自动调参不是就不行了吗

遥控器上没有第七通道的说法吧,辅助二就叫“辅助二”通道。
自动调参使用遥控器上任何一个二段开关通道都可以,你可能理解错了,APM上的输入通道中第5~8通道相关设置,是指APM上的输入通道编号,与遥控器上的物理开关没有对应的通道关系,随你自己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没有第七通道的说法吧,辅助二就叫“辅助二”通道。
自动调参使用遥控器上任何一个二段开关通道 ...

我现在设置组合开关后 APM调参软件上的遥控器校准上面看到 组合开关打的时候 5通道跟7通道都动的都会变化这样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设置组合开关后 APM调参软件上的遥控器校准上面看到 组合开关打的时候 5通道跟7通道都动的都会变化 ...

通道7变化是肯定错误的。
APM输入的8个通道你除了连接基本的roll、yaw、pitch、throttl之外,第5通道是用来切换飞行模式的,其余6、7、8通道功能依据自己的设定(在配置调试下的Extended Tuning里边)。
你连接了接收机某通道(姑且称为W通道)与APM的输入7通道,是为了自动调参。
那么就应该在遥控器上单独设置一个物理开关(飞行模式混控的两个物理开关之外的其他通道)对应接收机相应的W通道。
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搞清楚物理开关通道与遥控的通道名称这两个概念。帖子里有相关说明,你可以再仔细看看。

网友(2014-07-09):
理论加实践   要赞要顶

网友:
好铁,受用学习

网友:
很受用 現在考慮買DEVO 10 謝謝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

网友(2014-10-21):
标记下 用了泡泡老师的方法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2015-05-11):
引用 网友A:
空闲通道多那当然不存在浪费之说。
设置方法:先设置用于切换APM的飞行模式的接收机第五通道(GEAR)由三 ...

隔了这么久不知道大神还在玩不?想请教下那个两段开关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呢?按楼主的方法倒是成功设置好了,也有个浪费了一个七通(也就是辅助二通道的说法),不知道大神你的方法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必须收藏!!!!!!

网友C(2022-11-29):
原厂固件还能下载到呢。。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