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云台俯仰通道自转~~

楼主(2014-01-29):
从X宝上淘了这款云台,通宵调了两个晚上,基本可以稳住不乱抖,参数如下:

但云台的俯仰通道会缓慢的自动偏转,俯仰方向不定,请问坛子了的高人,问题何在?该调整哪里?小的十万分感谢!!

网友:
稍等 稍后给你我的参数
还有你的 横滚和俯仰电机都是2208的吗

我这个横滚电机是2212的 所以参数略高 你可以降低 p和d  i略微下降就行

网友:
通道反向正反馈了

网友A:
第二页有控校准,还有死区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页有控校准,还有死区设置。

这里不懂调,哪里可以校准遥控器?还有死区设置有何作用呢?

网友:
高级那页,遥控微调,自动,会提示你校准控。中心周围死角,就是打杆一定范围,控制板不会做出对应操作的反映,以免杆的中位输出值有抖动,这个值一般15至100就够用,很容易试出来。另外这个值无论多少都不影响云台自己的稳定功能,只和操作有关。

网友B:
[K哥数码模型]  淘宝店 为您解答:俯仰顺时针自动旋转   把俯仰微调调成负数  看旋转的快慢来定数值大小 一般调到-20横滚自转  同上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接没有接遥控控制?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是传感器方向设置不正确。如果接了控制线就按照7,8楼的方式设置或者调控的中立点。多说一句,这个云台最好别用图上那种相机绑带,不容易固定好。相机固定得好参数还能提高很多,效果自然更好。

楼主:
请问楼上,如何知道传感器的方向是否正确?可以自由设置它的方向吗?如何设置?我快调得不行了

网友C:
你好 德国版怎么改刷成俄罗斯版的 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德国版怎么改刷成俄罗斯版的 求指导!

用 XLoader_SBGC 软件把德版的改成俄罗斯的

网友:
請教 BGC接Phantom 2 Vision後,控制俯仰時,橫滾電機會動作,而俯仰卻沒動靜,請問是哪裡接錯了?

网友(2014-03-15):
你好 我也是这云台 请问怎样用旋转开关6通道控制俯仰?

网友D(2014-09-22):
为什么我的接上接收机之后云台上电飞控上电之后云台控制板就冒烟了,现在上电只亮红灯。电机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接上接收机之后云台上电飞控上电之后云台控制板就冒烟了,现在上电只亮红灯。电机无反应

检查是否供电线路有冲突,短路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是否供电线路有冲突,短路现象

没有吧?俯仰通道接到接收机第8通道,云台单独供电,飞控上电,然后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吧?俯仰通道接到接收机第8通道,云台单独供电,飞控上电,然后就冒烟了

你应该断开接收机的中间红色的电源正极线,因为云台是开关电源来,接收机是恒流电源,总之冲突让你的云台电路板的某芯片烧了,开源的应该可以搞。只要电路板没有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K哥数码模型]  淘宝店 为您解答:俯仰顺时针自动旋转   把俯仰微调调成负数  看旋转的快慢来定数值大小 一 ...

感谢有高级设置页!强力建议分享PID参数,虽然大家的马达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