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精灵2已经飞了十来个电了,求求教几个问题,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2014-01-29):
除了有一次突然自由落体,还好无损失外,其他一切都好。

今天已经从phantom模式转换为naza了。

不过依然有如下疑问

1、精灵2从买回来开始,解锁上电后,四个浆转动,但其中一个桨明显慢于其他三个,油门后视乎无区别,单也无法测试和确定,不过飞行依然算平稳,不知道是否正常还是有隐患?

2、有时候还是有些飘,看到有人说要做桨平衡,这个怎么做?要借助其他工具?还是naza自己就可以?已做过各种多次校准了。

基本上所有功能都试过了,不过失控返航一直没做测试,还是没有把握,诚心求教。

网友:
電機起動時轉速不同!並不會影響飛行,我的也是一樣正常起飛後飛控會自動修正!(上電後動到機體及地面不平都會有此現象)

有些漂!這得看狀況到底是多少?得說明清楚一般1~2m內就還算正常吧!飛行模式、風速、高度、gps訊號等等!都會影響!

關於失控反航!如果確定飛控上電腦軟件關控及三段開關控制後都會正確的跳到(失控反航位置)基本上就已經完成一半

找個地方測試gps訊號良好!起飛點記錄完成!距離超過20m就可以先放膽試吧!

网友:
放心飞,啥问题都没有啊。只要技术高研究好说明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天气预报说明天放晴

去试试失控返航,到时候来回报

网友:
精灵的桨没必要做什么平衡,除非桨损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