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样的改装有没有有什么风险?请指导!谢谢!

楼主(2014-01-29):
现在最为难的就2问题,一个是电池不好塞进去(原厂用屏幕和接收了,只剩2块2700毫安的。。。)怎么办?
还有就是那堆杂乱的线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网友A:
把电池仓盖用电络铁搞出个口径来,再用铁挫打滑完整,2700电池就可以线朝外放置了,虽然有点破坏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B:
淫狗三 +  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淫狗三 +  怎么样啊?

很好啊,比老狗三成像强出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仓盖用电络铁搞出个口径来,再用铁挫打滑完整,2700电池就可以线朝外放置了,虽然有点破坏但是不影响 ...

有没有不影响美观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影响美观的办法。。

买个加厚盖,大概可以长2.5公分,国外是30美金有一个
如果不想贵的话,那智能用魔术带固定了,买支架加重也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