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K8抽筋

楼主(2014-01-29):
这几天玩飞机,用的是168的深圳K8,无缘无故飞机会抽一下,有时候油门信号整个丢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单独K8+卫星作为接收机的。

网友A:
用过一次,调机时发现前后无法修正,换了一个,现在放箱子里堆灰不敢用。

网友:
上个图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次,调机时发现前后无法修正,换了一个,现在放箱子里堆灰不敢用。

看来我的也得拆下来堆灰之!

网友:
表示、k8已经三个生灰的了

网友:
卫星作为接收机慎用:看看这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1

网友B:
老早就有N多朋友用事实证明了K8连卫星会失控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没动手能力最好还是用普通接收机为妥。
一个新东西在用之前,好好搜一下坛子里关于这东西的一切信息,不至于走弯路。
话说K8这玩意儿,早在没入它之前我就了解了太多关于K8的信息了,目前K8在手里没出过任何问题。

早已养成了一个还没买之前就去网上到处了解该产品一切信息的习惯。最近想入手APM飞控,发觉信息量太大,还得起码了解一周时间以上才能下手买!
K8虽然简单价格也不贵,看吧,LZ你蒙头蒙脑的用出问题了吧,没失控抽筋炸到人算是很幸运了。

网友:
168的ba用到现在正常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早就有N多朋友用事实证明了K8连卫星会失控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没动手能力最好还是用普通接收机为 ...

呵呵,你想得太多了。
哥们是一直Kbar 连接单独卫星的,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就这个168的K8,出问题了。
哥们发此帖的目的,就是看看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168的K8上出现过问题。
这种问题,你动手能力再强也无法解决吧???呵呵
不要蒙头蒙脑的乱说,抽筋不等于失控!
还有,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买一个东西还要问的那么清楚,--我可以理解为也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
最鄙视这种买东西像便秘一样,憋了半天还买不下来的人,遇到这种人,淘宝都不要做生意了,^_^

网友C:
我的黑胶版出现过接电后副翼动作无反应,多次重启也不行。后来上电脑,把之前保存的参数重新载入,立即恢复正常。双灯版的出现过一次倒飞悬停时小幅度跳跃,当时肯定没动螺距杆,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风的影响。2个K8的工作日志全都调出来看过,有些短暂的Extreme Vibration Level或者High Vibration Level,可能是移动飞机和大桨甩直的过程造成的,大部分飞行时段是Raised Vibration Level,可能我的飞机有些震动,没有发现其它警告信息。我是传统接收机连接方式

网友:
貌似还没什么问题,就是偶尔自检会比较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早就有N多朋友用事实证明了K8连卫星会失控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没动手能力最好还是用普通接收机为 ...

看楼主的回复貌似是黑深圳k8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回复貌似是黑深圳k8

早先入的双灯版K8,接6通接收机用了2天没发觉有什么问题,后看到坛子里有朋友说壳子和电路板之间的装配有问题,也就拆开了把壳加工了一下并在电路板上下各垫了块海绵,后一直用着也没出过问题,前两天淘宝拍了两个山寨JR卫星打算用K8接双卫星,之后就在坛子里搜到N多人接单卫星出问题,同时也看到模友说K8的卫星供电有设计问题导致间歇丢频,可接一电容解决,于是收到卫星后没着急装机马上动手改造完成,再装上对频ok后一直都没问题的用到现在。控是D7E刷的G大固件用的DSM2制式,稳定使用山寨JR卫星。
我只是告诉LZ,做好先前准备,能避免很多麻烦,若有麻烦,只能说明两点:了解得不够多或人品差。迄今为止自己手头的K8没出过任何差错,也说明了两点:了解得较多或人品好。LZ你莫鸭子死了嘴壳子硬,你k8抽筋没炸鸡伤人是你幸运,我用k8没出过问题是我幸运!好歹要自知。其实是你想多了,我只是说多了而已。

网友:
4XX大元的K8和GV8000各一枚 单接卫星 无失控现象

网友:
是不是震动的抽?我的gv8000震动厉害时候就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黑胶版出现过接电后副翼动作无反应,多次重启也不行。后来上电脑,把之前保存的参数重新载入,立即恢 ...

和我的一样的情况呀,你的抽下还好点呀,我的飞着就自动翻了,救都救不回呀,眼看着炸呀,还是想办法排震吧

网友:
起初的确是有丢信号现象!貌似卫星接收的供电有问题!
表现再其中一个卫星有闪断现象,也就是重启
我是K8接两个山寨卫星
后来自己做了调整,换了电调,把铂金40A的原装信号线换粗一点的
外接了电容
之后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舵机抽筋可能是K8的问题,丢油门信号就和K8扯不上关系了,建议LZ排查线材和接插件,还有就是BEC供电部分。

网友:
别用卫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早就有N多朋友用事实证明了K8连卫星会失控并给出了解决办法,个人觉得没动手能力最好还是用普通接收机为 ...

APM神器,值得入手

网友:
不用卫星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先入的双灯版K8,接6通接收机用了2天没发觉有什么问题,后看到坛子里有朋友说壳子和电路板之间的装配有 ...

我说lz  不是说层主! 我也认为大多数炸鸡 机械故障比电子故障发生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先入的双灯版K8,接6通接收机用了2天没发觉有什么问题,后看到坛子里有朋友说壳子和电路板之间的装配有 ...

哥们用Kbar的时候,你估计还在用小姨子,呵呵,我的X5,500PRO,450PRO都是用Kbar的,从来没出现过问题,所以,手头的Vbar 我都出掉了。唯独这个168的K8,哥们就是抱着研究的心里买的这个K8,发现出问题了,在帖子上吐槽一下,一来可以发泄情绪,二来可以和网友分享一下,也作为一个失败的案例,提醒大家谨慎买东西。你既然买东西都要调查一个星期,从中也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也希望你在未搞清楚任何状况的前提下,不要随便说人蒙头蒙脑。
也非常高兴的告诉模友,这个K8我用热风枪把全部的焊点吹了一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现象了,感谢大家分享的信息。

网友:
用排除法,换一个接收,换陀螺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