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直机的螺旋桨起飞时把浆外皮甩掉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29):
今天上午飞ESKY的新HONEY BEE COOL2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09169527\QQ\WinTemp\RichOle\_Q5M4CSYW_L5KP0RHF(O7DB.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09169527\QQ\WinTemp\RichOle\_Q5M4CSYW_L5KP0RHF(O7DB.jpg 但是主浆上的白塑料套突然甩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浆不能用了,换一副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浆不能用了,换一副浆吧。

塑料套里面包着的是木浆,我看木浆没坏呀?

网友:
为了安全,我不用木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料套里面包着的是木浆,我看木浆没坏呀?

木浆没坏,外面的塑料皮没了就不能用,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浆没坏,外面的塑料皮没了就不能用,安全第一。

是很容易射桨吗?

网友B:
如果局部坏了可以用502封一下边,如果大面积坏了最好换掉。万一里面的配重铁条飞出来就不好玩了。射桨一般是从最薄弱的部位开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容易射桨吗?

对啊,换一副浆吧,现在玻纤浆也不贵,练悬停还是用玻纤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局部坏了可以用502封一下边,如果大面积坏了最好换掉。万一里面的配重铁条飞出来就不好玩了。射桨一般 ...

您说的”局部坏了“是说木头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局部坏了“是说木头裂了?

”局部坏了“是指塑料皮有一点点开裂。

网友:
记住, 坏的木浆扔之前把木浆根部上下两片黑色的塑料片拆下来,以后如果换玻纤浆这塑料片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局部坏了“是指塑料皮有一点点开裂。

08年我飞016的时候,整个塑料皮都扒掉,用透明胶带整齐的封一层,不飞到炸鸡都没事

网友:
换成金属的!可靠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年我飞016的时候,整个塑料皮都扒掉,用透明胶带整齐的封一层,不飞到炸鸡都没事

谢谢回复,我试试,包完飞时可以切3D吗?还有,我一把陀螺仪感度调大就出金鱼尾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包完飞时可以切3D吗?还有,我一把陀螺仪感度调大就出金鱼尾是怎么回事?

3D还是最好别切了~~~看看尾巴是否顺滑~~

网友D:
估计是木桨的蒙皮有损伤被强大的气流扯掉了吧,现阶段看你提的金鱼尾问题,你切3D是用来吓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木桨的蒙皮有损伤被强大的气流扯掉了吧,现阶段看你提的金鱼尾问题,你切3D是用来吓人的吗。。。

我只是把螺距调高了一点,蒙皮就成几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木桨的蒙皮有损伤被强大的气流扯掉了吧,现阶段看你提的金鱼尾问题,你切3D是用来吓人的吗。。。

弄错了,我刚才发现是竹子做的浆

网友:
Esky飞机确实不敢恭维,楼主及早进入主流吧,这个牌子很坑人

网友E:
我就是esky入门,坑死~配件贵得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