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非凡433失控现象

楼主(2014-01-29):
今天在开阔的沙地上试飞,发现飞机在身边时,各舵机都很灵,滑跑出20米后就失控,用的是FUTABA40M接非凡433,PWM连接。求解。

楼主:
如图,周围无干扰信号。

网友:
本来就是山寨货。会失控不奇怪

网友:
非凡都是盗版的,所以失控是很正常的

网友:
这个跟盗不盗版没关系吧,其他都是原创么?建议检查一下接线,有没干扰,我用过非凡的,虽然卖了进了A的433,当初用的时候随便扔到车顶也3-4公里没大问题,看你的图应该是转发吧,接收机不要跟发射离太近

网友:
山寨货。会失控不奇怪

网友:
感觉像天线没链接好的样子,或者烧机,是否走过没链接天线就通电的时候,这样就会烧坏

网友:
切糕的托真多。

网友:
应该还 是接线的问题吧,好好检查,

网友A:
433本身大功率发射他就是一个干扰源,接收和发射尽量离远一些

网友:
先不用 转发 模式, 试下看看!~ 要保证 接上433后 遥控器电压 不低于 10v !

网友:
另外那个 拉杆天线 容易抖舵 ,建议换成 711 天线!

网友:
托真多啊!大过年的!有这个时间多给lz支招吧!
看看天线有无问题!!!

网友:
接收和发射尽量离远一些

网友:
不用转发试试

网友:
多无聊啊,都是做的开源的方案,切糕也不是自己做的。一口一个山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建言,近一个月过去了,今天用PPM连接试了下,还是一样,20多米外就失控了。本来早就可以试的,因为教练口PPM插线没有,而高频头拔掉后又不知道哪根线是PPM,然而根据非凡的技术人员指点,自己焊了一根插线插入FUTABA教练口后,433并无信号,后来决定把凤凰4的模拟接口(6)插入,导出的红黑两根线分别接到433PPMGND后,有信号了,原来这么简单,看来非凡的技术人员也不行,害我折腾了这么久,但最后还是不行。

大致这个位置开始无效了

大致这个位置开始无效了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没懂,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大多都是切糕的托,切糕太恶心了

网友:
由于之前失控保护失效的问题,升级之后,今天对非凡433做了半天的测试,一个很破的塞斯纳,飞了一上午,都是视距飞的。估计最远100米吧。

转发模式,发射机一直通电4个小时。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都是切糕的托,切糕太恶心了

但是昨天非凡433出问题 搞的我现在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周围无干扰信号。

看了你的图片好像433发射机的天线都没有完全拉出来(只拉了2节,一共可以拉4节出来的),如果没有完全拉出来的话天线工作就不是在433频段上面了,建议换成771天线。天线很重要的

网友(2014-05-21):
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100、200米,仔细检查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