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

楼主(2014-01-29):
最近突然想搞个可以爬楼梯的履带车玩玩,苦于手头没有配件,淘宝的履带都太短,请问各位大神自行车链条可以当履带吗。几条并起来宽度加宽,两条链条之间用氩弧焊连接起来。可以不?说说利弊

网友:
要做多大比例的啊??淘宝履带短了你买2副接起来就长了啊!!

网友:
淘宝搜弯板链条 和挖机一个差不多

网友:
TB有很多啊,履带板,要多长接多长!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搜搜看,最好是金属的

网友A:
可以自己用自行车链条做,看我做的履带能不能给你点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用自行车链条做,看我做的履带能不能给你点灵感

自己做的吗?中间的的部分哪里来的?

网友A:
是自己做的,中间我用的是8MM厚的PP板,也可以用铝板或铜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做的,中间我用的是8MM厚的PP板,也可以用铝板或铜板。

还以为是麻将牌呢

网友:
一看就知是好赌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