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p x3 各部反应正常,但尾部右甩,感觉是尾转速不够是 ...
wasp x3 各部反应正常,但尾部右甩,感觉是尾转速不够是皮带轮打滑了么?

楼主(2014-01-29):
检查起来都正常,就是起飞就往右边甩尾,打舵也不起作用。感觉是尾桨转速跟不上,这小齿盘跟大齿盘是什么连接?单向轴承作用在两个齿盘还是只作用大齿盘上,有玩过的请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晚上看了一下螺距,这wasp的-10度居然是33%
看来是我按500的习惯设的螺距度数有问题,大螺距转数低尾桨速度跟不上啊!明天试试看。

网友A:
等高手解答了。。

楼主:
有点背,调好了螺距,刚试了一块电发现不锁尾了,以为尾舵机坏了,结果是接收3轴的rudd通道没反应了
看节后有没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