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9):
调参软件打开半天了,无反应

naza mlite 线都接好了,futaba r2008sb接收机

网友:
驱动安装了没有?机器上电了没有?换usb口试了没?

网友:
是LeD板子有问题,我的哪吒m也是这种情况,换个板子都没有就好了,不过一般没有备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是首次使用嘛?请检查您的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楼主您好。您是首次使用吗?请确认一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

网友:
感觉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
先安装驱动,然后点跳过,就能进去了,要不注册个邮箱也好

楼主:
现在可以了,但是进入就报错,直接退出

网友:
不应该连不上啊1

网友:
点跳过也没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