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姿态模式起飞后 切换到gps模式 定不了啊?

楼主(2014-01-29):
怎么定不了啊 姿态模式还好 gps模式下就使劲朝前飞 不好控制  信号灯是绿灯 gps信号正常  怎么调啊 ?

楼主:
gps模式起飞 都没姿态稳

网友:
换地点IMU校准 水平校准  垂直校准再试试

网友:
起飞前校准指南针了吗?

网友:
有可能gps方向问题,或者有可能就是官方解释:干扰……

网友:
检查走线,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机身里面的电线有绕成环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模式起飞 都没姿态稳

检查走线,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机身里面的电线有绕成环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模式起飞 都没姿态稳

首先,你的GPS线就绕成环形了,初中时候物理课的左右手撸管法则还记得把?千万别让任何走线绕成环形,会形成电磁场,直接影响罗盘。

网友:
右手螺旋定则,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GPS线就绕成环形了,初中时候物理课的左右手撸管法则还记得把?千万别让任何走线绕成环形,会 ...

这个歹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走线,我几乎可以肯定,你机身里面的电线有绕成环形的。

你好!你说 电线有绕成环形的  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绕成环形,就有磁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