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措施,增加150机体刚度的一个办法。很管用

楼主(2014-01-29):
升级加强机身一时没到货。
我昨天抓住机身摇摆了一下尾管发现可以轻松的晃动,难怪飞大距离动作时候三轴和尾巴都锁定不好。
如果是加固机身,不好下手

灵机一动,看见三个舵机之间只要轻轻是上一小坨热胶可以把这几个部件刚性连接起来
尾管基本摇动不了了
今天一飞,效果极好。侧摆机体不会乱跑了。
大动作尾巴更稳定

2边都要上。。我称重了一下重量增加0.2g而已

顺便汇报,我成功用回9xii对频成功了
办法是用原装的原装6200接收机和卫星先对频
然后把卫星接到150ok,不要在150上面插对频线对频
9Xii的手感太好了,杆位很清晰。动作圆润到位。熟悉的感觉啊!

网友A:
控下面的高露洁是干嘛用的?

网友:
王子日本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下面的高露洁是干嘛用的?

我猜是楼主自制的电池盒!

网友:
楼主的小鸡鸡真可爱

网友:
高露洁亮爆了啊!!

楼主:
兄弟们。高露洁是顶肚皮的,让遥控器伸出一点释放双手活动范围。

楼主:
一直都是日本手

网友:
王子可以参加呛声活动,购买金属十字盘有赠送免费的加强型机身

超質感150金屬十字盤上市囉!!!T-REX 150 嗆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8909&fromuid=160225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T-REX 150 嗆聲送好禮!加價購好康!亞拓最小、最迷你的3D直昇機-T-REX 150,一上市隨即造成搶購熱潮,也是目前最為發燒討論的話題,這裡亞拓為感謝廣大飛友們的支持與愛護,特地舉辦 !
嗆聲送好禮!加價購好康活動,凡是兩岸三地購買T-REX 150 的飛友 ,依照下列活動方式拍照、PO圖,就可以讓玩家可以用最優惠價格購買最新推出的150金屬CCPM十字盤(每台150限購一個),除此之外還特別免費獲得新型150強化機身一個 。

活動時間有限,趕緊PO圖拿好康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4年 2月 28日截止,手腳要快喔!

對象:凡是兩岸三地購買T-REX 150的飛友。

PS:參加活動的台灣、大陸、香港飛友
1、完成貼圖後直接連絡告知亞拓經銷模型店此活動。

2、再請模型店老闆向代理申請即可!申請到提貨須約台灣三的工作時間、大陸、香港約5個工作天。
活動辦法:
1、拍攝T-REX 150照片上傳回覆至此主題,照片內容需包含當天各大報紙為背景之T-REX 150 與清楚機身編號照片。
(照片內容要能秀出報紙當天日期)
2、如果要加價購買150金屬CCPM十字盤,請在嗆聲內容中(是否加購十字盤)註明我要加購十字盤,每台150限購一個十字盤。
3、請註明填寫購買交貨之模型店,經申請確認完成後,會將贈品與十字盤送至該模型店,飛友可至模型店取貨照內容包含
1.序號:(請自行依嗆聲順序填寫)
2.嗆聲人
3.機身編號:
4.是否加購十字盤
5.取貨的模型店:

T-REX150改裝包回饋價:
台灣飛友: 台幣390
大陸飛友: 人民幣85
香港飛友: 港幣105

网友:
请问王子,9xii换了什么型号的高频头能使用2.4G呢?谢谢!

楼主:
换DSM2 肯定可以,其他应该也行,要有对应的卫星可以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们。高露洁是顶肚皮的,让遥控器伸出一点释放双手活动范围。

呵呵!好办法!

网友:
换强化机身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4-03-14):
左边2片白白的是塑料么?

楼主:
这个是2纸片做支撑,如果直接一大坨热胶太重。。
后来第二台机我用一小段牙签截断(3mm长),2边热胶固定支撑,这一更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