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大神在哪里。亚拓550 400起落后莫名故障。·在线等

楼主(2014-01-29):
保守估计飞了 400+ 起落  最近 莫名切3D  飞机右倒,,要不停的修正 不修正 都要翻的感觉。但是有得时候又是正常的。没有炸过。正版mini V8··普通模式下没有任何问题·奇怪了。

网友A:
400个起落。。没有保养过么?应该是震动产生的!
估计是轴承精度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个起落。。没有保养过么?应该是震动产生的!
估计是轴承精度不够了!

东西没换过。。我没炸过。平时飞完 擦的干干净净,W40 斥候。那个轴承?

网友:
震动大了呗
桨拆了,感觉一下哪里震就换哪里

网友:
建议更换大桨轴承,400+起落都没换过。。。

网友:
打错了,建议更换主轴轴承!

网友:
原装的主轴尾轴轴承一般用不到400起落,检查吧,震动导致修正错误

网友:
振动大!!!  我450飞800起落, 虽然从去年2月份到2014年马上2月份了。 一次没炸过。 正常3D , 今天给飞机做了全面体检,  机身所有轴承几乎全换,发现有3/1已经不行了。 最关键的是我的花牌3980KV的电机好像轴承也不行了。  转起来都有轻微的磁磁金属声了。  大桨也换了。 反正折腾一溜够,发现跟炸鸡差不太多!!

网友:
是时候包养一下,如果你喜欢这机,爱惜它,我建议全机拆开
把里面所有轴承换较好的进口轴承,轴承明细可以查官网,对好型号打包换
总价不过200内,你会发现丝般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没换过。。我没炸过。平时飞完 擦的干干净净,W40 斥候。那个轴承?

不是你说没有炸过。东西就不坏了!你400多个起落了,很多轴承都有磨损的!
全部拆机,然后吧所高速转动的轴承都检查一下!有晃动的就换换吧!

网友:
重点检查主轴轴承,单向轴承,尾传动轴承,尾波箱轴承,电机轴承。其他都不用管。

网友:
400起落就要换所有轴承?每天10个起落也就只能飞一个多月!!!

网友:
换全机轴承

网友:
WD40只会加速磨损,慎用~

网友B:
这好容易不炸机了吧,各种轴承又开始闹腾了!

网友:
如果是突然一下就出现这情况,我有方法你可以试下,把550飞机数据全部删除,模型复位,重新建个模型数据试试。我也有个飞机出现这个情况,怀疑是舵机的问题,换了,问题继续存在,又怀疑是陀螺仪的事,换了,问题也继续存在,后又怀疑是控的问题,换控,问题继续存在,最后没办法了重新建个模型数据,本来抱着试下的心态,谁知问题迎刃而解了。也许你我的情况不一样,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