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可以直接刷海外固件解除限制吗?

楼主(2014-01-29):
海外版更新了固件,可以直接刷海外版吗

网友A:
海外版固件在哪里下?

网友:
非得整个啥限制啊!LITE都没这事!难道是以后还会出S4-V3版或者S4-V2-P版什么的就不限制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海外版固件在哪里下?

http://www.zerouav.com/en/service/Download/Firmware/

我今天下午收到S4 V2。

网友A:
那个版本和中文网页的一样啊

网友:
希望X4P也出海外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和中文网页的一样啊

兩個固件(bin)大小都不一樣,你可以下載來看看。

楼主: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可以解除限制的话就打算可以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zerouav.com/en/service/Download/Firmware/

你刷了吗?

网友:
可能在出厂就刷了限制固件,就和航点限制一样的。固件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先刷吧 看下效果再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飞那么高干嘛

楼主:
高度300还勉强,但是距离300就…

网友C(2014-03-07):
肯定不行的,行的话零度就不搞这个差异化了,GPS信号识别。你刷了海外版估计根本就解不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