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4-01-29):
遥控器T8FG   陀螺EBAR  V2   GV8000   斜盘舵机 KST 215   请各位先看图    插上设置卡十字盘就平了 不插设置卡油门到最低的位置十字盘就倾斜 推油门十字盘就正常

网友A:
那个8 不太懂,不过k8出现这问题的话是遥控器那个界面没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8 不太懂,不过k8出现这问题的话是遥控器那个界面没调试好!

那个界面

网友:
正的不懂

网友:
控十字盘参数调单斜盘舵机,不要用CCPM工作模式。

网友:
  先还原E8出厂设置后在从新用设置卡微调试试

网友:
在K8初始界面  看陀螺修正显示,陀螺修正方向是否和遥控控制方向是否一致!
检查遥控混控!
检查是不是后舵机反向了!

网友:
没用过设置卡调试过,我都用电脑调试的

网友:
加QQ,教会你253184832

网友B:
正反向什么的没设置对吧?插设置卡是不是就进入挑食模式了,所以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向什么的没设置对吧?插设置卡是不是就进入挑食模式了,所以平了

对进入调试模式就平了
退出就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进入调试模式就平了
退出就斜了

固朗区有e8调试去看看吧,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朗区有e8调试去看看吧,没用过

谢谢问题找到了  重置控的数据好了估计是遥控器模式群组问题

网友:
看高手解答

网友C:
还是电脑调参直观,设置卡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脑调参直观,设置卡不好弄

有些陀螺只能设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