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了,朗宇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4-01-29):
前两天给我的姐夫玩我的四轴飞机,飞到30米高空图传停转了,秒炸,
当场晕死了,GPS外壳炸坏了,电机废了两个,四个浆全断了,机架也坏了,
因为快过年了,想好好玩一下,所以我当即调货,之前以为只坏了一个电机,然后我只定了一个电机回来,
最后安装新机架的时候才发现我有俩个电机是坏的,

意思是现在却一个电机,我之前的电机堵转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机和电调也不报一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轴歪了吧

网友:
要检查清楚啊

网友:
各种检查一定要做好

网友:
没搞懂为啥图传挂了飞机就秒炸……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正解是:电机停转--》炸机--》买一电机--》发现坏俩--》剩下坏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快过年了。。。
新年了,希望论坛全体同仁语文水平都提高几个档次!

网友:
随便找个类似的电机装上去,一样飞。没必要非得用完全相同的电机、电调、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机和电调也不报一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泡泡老师,不好意思,忘记了,电调是飞腾30A的,电机是X2212 980KV的
之前是好的,就是炸鸡后炸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不好意思,忘记了,电调是飞腾30A的,电机是X2212 980KV的
之前是好的,就是炸鸡后炸坏的。
...

电机坏成什么个现象?
转不动了?轴弯了?--换轴承换轴,轴是3MM的
线圈短路了还是断线了?拆开找到相同直径的漆包线重绕。
外壳变型了?修不好。

网友B:
kikilka发表于2014-01-30 00:28:03

正解是:电机停转--》炸机--》买一电机--》发现坏俩--》剩下坏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快过年了。。。
新年了,希望论坛全体同仁语文水平都提高几个档次!
亲……你也没看懂……他是说图传停转了所以导致炸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坏成什么个现象?
转不动了?轴弯了?--换轴承换轴,轴是3MM的
线圈短路了还是断线了?拆开找到相 ...

就是不懂啊,唉,算了吧,我还是等去了深圳再重新买一个,免得麻烦,本来我动手能力就不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也没看懂……他是说图传停转了所以导致炸鸡……哈哈

图传,意思是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