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Kt板歼20

楼主(2014-01-29):
今天做了架KT班歼20,首飞成功,但飞机有时候会左右摇摆,容易失速。请问是什么原因?说下配置,两个银燕9g舵机,XXD2212 KV1400  8060桨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福斯九通遥控 3S 2200mah电池,三角翼混控。飞的时候没人拍,只有地面图。

网友:
期待 试飞视频啊。。

网友:
来个视频啊

网友A:
是不是桨没有开气流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桨没有开气流口的问题

应该不是

网友B:
桨大了,换个7寸桨试试

网友:
我对固定翼不是很懂,但是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大了,换个7寸桨试试

换7寸桨怕推力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7寸桨怕推力不够

这翼展比较小,配8寸桨反扭力大了。。。所以横向不稳定。。KV1400配7寸推力够了,

网友:
对于失速问题。。还是因为翼展小,飞机相对太重了。。可以换1300左右的电池试试

网友:
1400kv用这种桨好像不太行,换9寸的试试。电调有点大,20-30A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翼展比较小,配8寸桨反扭力大了。。。所以横向不稳定。。KV1400配7寸推力够了,

以前飞三角翼 64翼展  8060很好飞  现在歼20  翼展80反而不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飞三角翼 64翼展  8060很好飞  现在歼20  翼展80反而不好飞了

不是吧,64翼展能用8寸桨?也是1400电机吗?有翼形的三角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64翼展能用8寸桨?也是1400电机吗?有翼形的三角翼?

没有翼形,KT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