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关光荣的堵转了?大家参考下,10#、11#楼更新

楼主(2014-01-29):
我的也光荣的堵转了,当然,蜘蛛电调的响应和线性都一流啊,和我的银燕2215搭档那是相当的完美,

这不是电调的问题,也不是电机的问题,当然更不是我的问题,但愿新固件能够解决问啊,
看看悲催的堵转视频吧,

电机怕是无法改变了,电调的新固件可以解决问题么?有没有高手出个刷固件或者电调调参的教程?厂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电调和电机的匹配,是个学问,朗宇,中特威蜘蛛,都是好货,喜欢的太,但堵转肯定不敢带病上天,怕怕啊,办法啊办法

我暂没有测试更多畅销主流电调,不敢肯定这样的油门突变是不是好盈程序的电调也是这样的,只知道XXD电调会根本没有迅速的反应
我也不能确定飞控输出的信号是不是也似我拨动摇杆这样的突变(也许四轴实际飞行一切OK,但暂时实在是实测怕怕啊),simonK固件如此,blheli固件如何我也是不知;
只是学习了这个现象貌似就是著名的“堵转”?或者叫“失同步”?

楼主:
好办法有么?再提高APM解锁后的初始转速?应该有点效果吧?但,想想越来越高的解锁后的初始转速就吐血。

就这样上天会不会一次油门突变就“唧”的掉下来?虽然是我臆想,但还是害怕,不敢上天啊

问了几个群,有模友说,APM机控状态下,不会如视频里这样大这样快的油门变化量,故结论是,不会影响飞行,但我还是考虑观望下,等初八上班再请教店家和厂家,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X4108S   v3508
4225       4822

配蜘蛛30A会不会堵转呢?

网友:
simonk不怎么支持盘式电机的

网友:
xxd电机搭配天行者好好的

网友:
电调默认值

网友:
换一个好盈电调试试

楼主:
等新电调中

楼主(2014-04-25):
一股强冷空气,降水不少,地面还算柔软,恰好20A的窄条BLHELI无刷电调不幸烧毁一只,窖藏N久的30A蜘蛛simonK固件再次上机,小侯视频,1:53堵转,唧的一声,还好,高度低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个人经验:如果地面测试中,不是确定电调和电机的搭配是不是会堵转,建议如1#楼那样做地面测试

网友:
这个样的情形我也遇到过。当时我还以为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我的蜘蛛30A配 X3508S 580KV没有堵过哦 奇怪了

网友:
你这个堵转的配置中,电池电压是多少V?

网友(2014-05-31):
我的朗宇也堵转了,头痛啊,不知道该如何修复

网友:
同感!我的六轴炸鸡落水后电调全部损坏 换40A蜘蛛电调 原电机是恒力4225-610KV 空机试飞10400MHA/4S电池飞25分钟很好(空机重3千克)然后挂载试航拍(挂载是3.8千克)当飞到8分钟时飞机严重不稳发现2轴电机转速和其他电机转速明显不一样 好像是堵转? 回去检查没发现问题  又去试飞结果一样因恒力电机4225进过水怀疑是电机问题  电机全部换成朗宇4108再试飞在飞到10钟时又出现以前的现象然后飞机在空中做了个360度空翻后又拉了上来然后安全着陆  但看见2轴电机转速还是满明显感觉和其他不一样 。分析后把2轴电调换成好赢30A再试空机试飞正常  没敢挂载试机怕,,,

网友A:
飞机空翻后 又拉起来是NAZA-V2有动力保护 个人感觉还的用好赢电调 以前用恒力422电机和好赢30A电调组合有过一百多个安全起降(1500分钟左右)从未堵转过 请高手剖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来了
听你坠机时的声音和我的一样。说不准我的坠机也是堵转造成的。感觉大角度旋转时电机需要突然加速时就发生堵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