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求助

楼主(2014-01-29):
控是jrxg7最近总是失控不知道什么原因,接受是611b,原装的坏了。售后说有可能是高频头和天线原因,郁闷啊都炸坏两架飞机了。

网友:
果断返厂。

楼主:
过完节就返厂

网友A:
611B不好 是短程的 要用631b 83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1B不好 是短程的 要用631b 831b

谢谢,能是高频头有问题么?

网友B:
在地面拉距看看!!你飞的是固定翼吗!!!

网友:
你比我好多了,我以前买的180 元的山寨6通,炸了我8架

网友:
6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拉距看看!!你飞的是固定翼吗!!!

飞塞斯纳

网友:
接收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