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逆转电机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4-01-29):
大家好,我的是X4-P飞控,新手。
第一问题不上桨启动电机1分钟左右后,我飞控地面站提示逆转电机不平衡,从4一直到14、15,请问是什么问题?电机已经做了水平调整了。
第二问题油门100%保持也1分钟后,出现最大油门从100%降到87%,油门推杆是推到最上面的。是什么问题?和逆转电机不平衡有关吗?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不行

网友:
是电池不行吧

网友A:
按说明书进行电调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书进行电调行程校准

电调已经安装说明书逐一调过行程的。

楼主:
有可能是影响油门100%的原因。

楼主:
电机是TM的,全新的,而且不会一下子坏八个吧。

网友:
不装桨启动电机也能看出不平衡吗???

网友:
桨都不装,有什么平衡不平衡的?这个参数要在悬停时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