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D10控与接收的疑问,望前辈指教

楼主(2014-01-29):
    本人想入模,目前在玩小六通H377,控是自带的。以后机子肯定要升级,总不能一个机子一个控,感觉浪费,暂时考虑控是D10。所以想请问前辈,比如我买个D10的控与接收,是不是玩450或是以上级别的电直,就一直可以用这个D10的控了。比如我有飞跃450,固朗无副翼450,亚拓500的机子,分别设置成Model1,Model2 ,Model3分别保存,分别调试数据。这样设置好后,是不是我想玩飞跃450就在Model1下,玩固朗无副翼450在Model2下,玩亚拓500在Model3下呢?用的是同一个D10控,不用买3个了?
   由于身边没人带着玩,很是苦恼,望老鸟及过来人给予指教,让小弟我早点入模,谢谢了先

网友:
是的,可以控30架飞机。但接收机和发射机要配套。

网友:
买多几个接收机就搞定

网友: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一个控每架机一只接收机就搞定

网友:
是的...........1机1接收............10机10接收
1控搞定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对

楼主:
323202315发表于2014-01-29 23:43:01
买多几个接收机就搞定
就是理解为控就是一个D10,三架飞机的话就买三个Rx1002的接收?

楼主:
kinkin8888发表于2014-01-30 02:12:17
是的...........1机1接收............10机10接收
1控搞定
那些舵机,电调,陀螺仪等等电子设备和这D10配套的接收机rx1002插进去都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舵机,电调,陀螺仪等等电子设备和这D10配套的接收机rx1002插进去都能用的吧?

可以。另外不是一定都要用 RX1002 (10通道)接收,只要华的DEVO格式的接收器都行。 RX601 (6通道)就可以适合大部分模型而且便宜。

楼主:
shanshuimoxing发表于2014-01-30 09:53:02

可以。另外不是一定都要用 RX1002 (10通道)接收,只要华的DEVO格式的接收器都行。 RX601 (6通道)就可以适合大部分模型而且便宜。
哦,我又多了解了些知识,谢谢

网友:
总结,你有几个飞机,就买几个接收机,一个遥控即可。每个接收机都要在相对应的模型数据下面进行设置不同的固定ID,来进行遥控和接收机的一对一匹配。

楼主:
弓长张发表于2014-01-30 11:34:02
总结,你有几个飞机,就买几个接收机,一个遥控即可。每个接收机都要在相对应的模型数据下面进行设置不同的固定ID,来进行遥控和接收机的一对一匹配。
嗯,这个疑问解决了,到时怎么设置再请教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理解为控就是一个D10,三架飞机的话就买三个Rx1002的接收?

是的 刷suv固件后 支持N多接收机

网友:
以上各楼主说的都正确,止要华控一定要用华的接收就ok了,但我好想知道各位大大怎样刷固件,是不是在华官网升级新固件,多谢!!!

网友A(2014-03-14):
我也是华科尔D10 .1002接收器.但配对没有成功.请分享一下您的配对经验.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