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的NZAZ WKM类飞控6轴是啥手感? XA飞控的呢? 6轴的手感都相似么?

楼主(2014-01-29):
如题,发这样的问题 ,可能有些老鸟要喷我了~ 呵呵  本人专玩直升机的,对于手感问题比较在意 呵呵~   也飞了一段时间的固定翼了,现在想再试试多轴~~   本地魔友的naza lite 配4个XXD的F450 4轴我飞过几次,感觉不灵敏~ 本地魔友也有6轴和其他的一些4轴,但是都是很贵的~  额,贵到什么程度呢? 反正 我碰一下他们都嫌多咯~   呵呵 ,不就是刚入魔的时候以前玩某人的固定翼 给炸过一次嘛~ 哈哈

好了 步入正题,是不是所有的4轴和6轴手感都相似?玩直升机的 玩4   、6轴会习惯嘛?(我飞了几次配Naza lite的4轴,反正是感觉不大好飞,那机主也是新手,不会调也没调好)

网友A:
多轴完全靠电子设备,手感主要靠调,不同飞控可调节范围不尽相同,

naza lite 是软件上做了限制,飞行速度超过10m/s,操控会有明显延迟,V2能到20m/s以上才有类似的感觉

想要高速飞,推荐APM,如果是直升机老鸟,用kk或者mwc这些低端飞控就可以爽飞了

相同轴距下,轴数越多,越迟钝

网友:
多轴根本谈不上什么手感!

网友B:
要说手感上的却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油门死区的却别比较明显,大疆飞控的油门死区在油门中位线5%左右,SX为10%,零度没用过,据说比SX还大。。。另一点区别是增稳模式和GPS模式下飞行器的最大倾角不同,大疆在35度左右,SX在45度左右,零度没用过,但是看HIONE和E1100的测试视频,飞机都快翻了。
给新手科普一下:
1.油门死区,指的是GPS模式和增稳模式下,油门50%定高,但为了便于操控,飞控将油门中位点范围扩大了一定的范围,油门摇杆在此范围内,飞控都默认油门为50%的悬停操作。一般新手适合死区大的,操作容错率更高;老手适合死区小的,操作手感更直接。
2.GPS模式和增稳模式下的最大角度,即飞机俯仰、横滚满杆操作时飞机的最大角度。为了飞机的安全,飞控会将增稳中的飞机最大角度做限制,最大角度越小就越安全,但是最大飞行速度也就越慢,动作的激烈程度越低;角度大的飞控,飞行速度快,能做更激烈的动作,但是飞机翻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尤其是GPS模式下的满杆操作或者高速行进中的急停急转,角度大的飞控特别容易抽风(鄙人曾经抽过,惨炸)。
PS,珍惜生命,远离GPS模式!!!

网友B:
再补充一个,同样推重比的四轴、六轴、八轴,操作手感基本没区别,最大的区别也就是六轴更不容易判断机头指向,四轴挂一个轴(电机停转或者射桨)秒摔,六轴挂一个大概率摔,八轴挂一个基本不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手感上的却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油门死区的却别比较明显,大疆飞控的油门死区在油门中位线5%左右, ...

受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个,同样推重比的四轴、六轴、八轴,操作手感基本没区别,最大的区别也就是六轴更不容易判断机头指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轴完全靠电子设备,手感主要靠调,不同飞控可调节范围不尽相同,

naza lite 是软件上做了限制,飞行速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