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固定翼配置清单,请帮忙把关

楼主(2014-01-30):
新人入魔,学习了很多基础知识后,开始筹划自己的入魔设备,
因为目前预算不多,电池充电器选择会不会太次了?模拟器也不买,自己做音频线玩G4.

下面是详细,如有不足之处请前辈指正

这里香蕉头和T插买德少是因为前面选购电机 电调 电池是都选配了的,
桨的话 我玩好小子(KT自制),之后F22  之类的要推  伪后推机,损坏率没那么大把?\\

主要是没弄过,不知道量 和取舍。

主要机体部件

主要机体部件

辅件

辅件

楼主:
这些东西我准备从某宝的 一个店里买齐, 虽然有些东西他的比别人贵些,但是考虑邮费因素只好便宜他了。

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我在深圳福田,自己去实体店买哪些部件会比网购好呢》

网友:
恭喜你入魔

网友A:
谢LZ,及时雨,偶也正准备和你一样制定采购清单呢。很好的参考。不过偶已购FUTABA的T8FG遥控器及凤凰模拟软件,正天天练呢。飞机欲购冲浪者X8.

网友B:
这套配置飞赛斯纳不错,而且是小赛,因为你的电机是前拉的,若要飞腰推机的话,应该选KV值2200的,配6寸或7寸桨,最好是APC马刀桨,那个桨结实耐炸,再有,打算长期玩的话充电器应该要A6,那是最低标准。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对了,如果要飞赛斯纳,桨就用8060吧,9寸的大了。其他的东西也够用了。

网友:
充电器最好换了,至少也是B6吧,相对便宜点

楼主:
谢谢支持,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LZ,及时雨,偶也正准备和你一样制定采购清单呢。很好的参考。不过偶已购FUTABA的T8FG遥控器及凤凰模拟软 ...

新年快乐!不用谢。 壕友,我们一起玩!  入门飞滑翔机不太好练手感吧? 另外,我玩航模的乐趣的就是DIY,我准备自己做飞机,图纸收集了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配置飞赛斯纳不错,而且是小赛,因为你的电机是前拉的,若要飞腰推机的话,应该选KV值2200的,配6寸或7 ...

我初期选择飞腰推,炸机不伤人不毁桨。 飞顺了再上高kv飞特技,3d,高速机。kv1400不是前拉腰推的练习机都通吃么?  充电器一步到位上a6,这还是出乎意料,也就考虑了b6而已。。。   多谢你的关心,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如果要飞赛斯纳,桨就用8060吧,9寸的大了。其他的东西也够用了。

谢谢提醒,9050已经去掉。上8040会不会速度慢点,容易控制不炸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9050已经去掉。上8040会不会速度慢点,容易控制不炸机呢?

只要保证飞机有足够的推重比和升力就行,速度相对慢点会更易控更好飞(我就比较喜欢慢飞)。另外充电器选A6是有道理的,A6是并充,B6是串充,前者速度快损耗小平衡能力强,对电池没有损害作用,但是价格稍贵,后者正好相反,但是具体怎么买还得看你,我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期选择飞腰推,炸机不伤人不毁桨。 飞顺了再上高kv飞特技,3d,高速机。kv1400不是前拉腰推的练习机都 ...

我没看过用XXD2212KV1400电机飞腰推的,最低也是2200的,上6到7寸桨,另外告诉你,中高KV电机(大于2000的)普遍是用在腰推背推或尾推,配5到7寸桨,而低KV的一般都用在前拉机上,配8寸以上的桨。

网友:
建议入40A 3-4S电调可以用大部分电机使用

网友:
我也想入个。。。。。。。。。。。

网友:
网上买 不过建议不要自己做 先买一个 先学修飞机!

网友C:
遥控器建议买个天九吧,以后玩得多了会省下来,BB响让店家送一个,飞机跟踪器没用,充电器换成B6吧,对电池好才省钱,
轮子什么的可以不用,肚皮降落,有保护器了,可以不用***头 ,尽量不要用热熔胶,飞机重了不好飞

网友:
遍学习边建议,充电器一定要换,那是耐用消费品,电池100多,以后你会有5--6块的。

网友:
同入魔,参考一下

网友:
哈哈,LZ抛砖引玉,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么多老鸟贡献了这么多宝贵建议。受教了。

网友D:
这清单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清单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仅供参考,不够完善,请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及爱好自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建议买个天九吧,以后玩得多了会省下来,BB响让店家送一个,飞机跟踪器没用,充电器换成B6吧,对电池 ...

1、我已决定入手华科尔DEVO 7E 练好模拟器后刷机改装。
2、跟踪器的话视飞场情况而定,野草高植物茂密的地方炸鸡了好找。
3、起落架我觉得需要,滑翔性好的可以不用。 但是其他的还是需要吧,至少可以练练起降总没错。
4、B6我确定写入清单了。

最后,谢谢您的用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