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K8飞时觉得俯仰太灵,副翼有点迟钝,求教

楼主(2014-01-30):
廉价K8飞时觉得俯仰太灵,副翼有点迟钝,求教在哪里能分开设置调整?先谢谢了

网友A:
修改仰俯和副翼的最大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仰俯和副翼的最大舵量!

先谢谢。修改舵量请问是在K8软件里舵机中心修订吗?还是在遥控器发射机里修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修改舵量请问是在K8软件里舵机中心修订吗?还是在遥控器发射机里修订?

在K8调参软件里有最大副翼、仰俯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8调参软件里有最大副翼、仰俯的设定……

请告诉具体在K8软件那个调参项目里好吗,我怎找不到,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告诉具体在K8软件那个调参项目里好吗,我怎找不到,再次谢谢。

试试这里:

楼主:
再次感谢。我看到了调下试试。

网友:
看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调整后貌似效果没什么变化。
还有,请问下,250搭配08MD,只能用最外面的孔,集体和循环螺距巨大,大侠你是在控里限制形成,还是在陀螺仪里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