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混控单元还有卖吗?

楼主(2014-01-30):
就是在没有混控功能的控上,通过在设备上加装一个组件使飞机实现混控功能的,哪位大大有这方面的信息啊?
谢谢了。
祝新年快乐!

网友A:
是直升机吗?现在很多三轴陀螺不用遥控器的混控,自带!

网友A:
如果是固定翼现在有V尾混控器(硬件)。

楼主:
谢了,上面的兄弟。

网友B:
前阵子帮同事焊了一个舵机反向器。(因为使用了国产8通接收,某牌的飞控占用了7个通道,只有一个多余的通道用来控制收放脚架,而刚好脚架需要一个正向舵机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想到了舵机反向器这个东东)
再多引出2根线,就变成V尾混控了。
也就是一个芯片,焊8根线就成。

楼主(2014-03-15):
楼上的应该是高手,有QQ吗,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