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

楼主(2014-01-30):
请问这个图是什么意思,是设置好后都要这样才算保存吗?

网友A:
不是啦,这个操作步骤是把数据存到设置卡里面方便以后套用相同数据用得。

每次设置完毕以后,系统回自动保存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这个操作步骤是把数据存到设置卡里面方便以后套用相同数据用得。

每次设置完毕以后,系统回自动 ...

最好这个保存的项目能自己改名字(简单的做个标示),怕多了搞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这个操作步骤是把数据存到设置卡里面方便以后套用相同数据用得。

每次设置完毕以后,系统回自动 ...

知道了'谢谢

网友:
这是记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这个操作步骤是把数据存到设置卡里面方便以后套用相同数据用得。

每次设置完毕以后,系统回自动 ...

你好'我是个新手'想问问在EBAR V2里'设置好最大螺距正负11度后'那常规模式下的螺距是在控里面设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这个保存的项目能自己改名字(简单的做个标示),怕多了搞不清啊

ls建议不错,我也是一个调节盒调节若干EBAR V2,保存后记不住分别是哪台JJ。

网友:
存档似乎不能改名,只能找张纸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