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911改腰推机出现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4-01-30):
问题的提出,前拉机的桨和 轴容易变形,就有了做一架腰推机的念头,用911主板和电机做了一架腰推机。反复试飞和改进后能飞起来了,但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提出来探讨一下。先上照片。

翼展500,5030反桨.起飞重量55克,电池1S3.7V500毫安重心在机翼前端向后3分之一处。从机尾向机头看,桨逆时针旋转,垂尾已经右偏,桨轴也右偏,电机有点下拉角.现在飞行状态如下:起飞后一直左转,加大右转垂尾能拉回来,关掉油门后,飞机变为右转,一加油门就又左转.一般认为逆时针转的桨会产生反扭矩,飞机应该右转,现在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垂尾和桨轴都向右偏也只能把飞机拉回来一点.
查论坛关于腰推机的文章太少。
视频以后再上。是911电机,动力足够,500毫安电池飞20几分钟没问题。用的是红雀的机翼。由于采用911空心杯有刷电机,电机翻转时有点问题,所以采用反桨。按一般前拉机的原理,如果桨顺时针转(从机尾看),机身会向左转,所以需要有右拉角。现在桨是逆时针转,机身应该右转,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机身一直左转。道理上讲不通。桨的惯量可能有点大,所以对机身影响大,考虑换一个小桨,同时提高转速。

网友:
911 那小电机吃得消不

网友:
手抛机,这个动力因该差不多,重心感觉不对

网友:
腰椎飞机就是拉力线不好调``你的飞机是红雀变化过来的吧

网友:
我也做过,可惜失败,比lz的小...

网友:
后推和前拉都是右拉角?

网友:
这标题。。。
是要写论文的架势。

网友:
桨真大啊

网友:
兄弟你的可用这
伟力v911电机 820空心杯带螺旋桨 50000rpm主电机 九鹰206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453049243

网友:
应该是推力线不对,楼主你把电机调整略带右推看看是否能够改善吧

网友:
改成波推更好~

网友:
不错!马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