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就床上图,请教问题

楼主(2014-01-30):
床子长度是2米的  想分解找人抬进仓库。不分解不知道怎么弄房间里面。房间门有点小,底下的毛丝废油托盘碍事,请问分解以后对床有什么弊病,分解随便维修下,看了大托行走的小齿轮凸了。不知道好不好配置这个齿轮。还是加工?能加工的留言,有偿的也行,

大家帮帮处处主意,看看怎么办分解是一定得分解了.不分解没办法弄房间里面,电机380的,我是市电220的.要不要弄了变频器?谁有靠得住的商家介绍下,

网友:
雪啊~~~好白~

楼主:
床是2730斤  太重弄不动

楼主:
昨天开车10公里拉回来的 ,路上去的时候就下雪。分解的话从那里开始,我尾顶弄下来了。想弄大托。在弄丝杠,光轴,电机。开箱放油,轴箱,导轨,在弄底座,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主轴箱不动,其余的都可以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箱不动,其余的都可以拆卸

保留主轴箱带着导轨,能有多少斤?底座,电机,尾顶,丝杠,光轴,丝杠行走的部分拆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留主轴箱带着导轨,能有多少斤?底座,电机,尾顶,丝杠,光轴,丝杠行走的部分拆不

底座,电机,尾顶,丝杠,光轴,丝杠行走的部分都可以拆掉,但是估计还有1500斤以上,弄到屋里还是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电机,尾顶,丝杠,光轴,丝杠行走的部分都可以拆掉,但是估计还有1500斤以上,弄到屋里还是很不容 ...

这可怎么办好啊   我愁死了,以为放到这个房间就不在动了,仓库不行啊 冬天没发干活啊,太冷了,  我东北的

楼主:
为什么说不要动主轴箱,是不是怕不好对点?和原来的地方有误差?

楼主:
先把房间通电去  安装灯管什么的,回来在说吧,郁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又是个大家伙,是工业车床,楼主是搞机械加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怎么办好啊   我愁死了,以为放到这个房间就不在动了,仓库不行啊 冬天没发干活啊, ...

我辽宁的。主轴最好别动,不然,调到原来的精度很难。

楼主:
不动的话  弄进房间里面很费劲   我愁死了 都
那时候不如弄个0618   但是都差不多钱

网友B:
有能力的话,全拆都是可以的,关键看你的技术了
其实拆房门是最实际的方法,见过很多工厂进大机器都是拆房门再砌回去的

楼主:
拆了房门也弄不进去啊 房子举架挨  要不能让我用吗  老婆不杀了我还拆房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能力的话,全拆都是可以的,关键看你的技术了
其实拆房门是最实际的方法,见过很多工厂进大机器 ...

拆房门要春天,现在不行,不行就得全拆了 没办法

网友:
其实拆房门是最实际的方法,
又见周星星 哈哈

网友:
最好不要在屋里弄,声音大,太脏,铁削灰尘影响家人健康,就放仓库安装个浴霸就怕你冒汗用3跟两寸多的粗管最好厚点,两根撬杠,木头垫块若干,人3个以上然后。。。。。你懂得

网友C:
拆主轴箱估计你就装不会去了      其它的还凑合   齿轮之类的配件在市场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主轴箱估计你就装不会去了      其它的还凑合   齿轮之类的配件在市场可以买到

主轴箱不是和导轨是分开的吗,不是用螺丝固定在导轨上的吗

网友D:
   主轴箱卸下再装精度一般变化不大,问题是主轴箱整体卸很重,敢不敢拆卸主轴?如果敢就说说了呵呵,皮带轮的轴是一轴,一轴有正反转的摩擦片,用一螺丝刀压住摩擦片调节销另一螺丝刀拨摩擦片调节轮,直到操作杆不再起作用,这时候就可以拉出一轴了,当然有弹簧卡要先拆弹簧卡,注意刹车带别卡住了,剩下的234轴没什么困难了就是再装的时候注意调整间隙和齿轮的咬合情况,最后就剩主轴了,主轴可以不卸了,如果想卸主轴没有装配图纸和经验就免了吧,如果有装配图要把图看透了不能少卸一个弹簧卡和锁母,主轴承锁母是用顶丝锁紧的,要盘一圈主轴看看是不是顶丝全松了,然后慢慢的抽出主轴,主轴卸的时候一般要用大点的木锤不能用铁锤硬砸,全部卸完了用柴油洗干净所有零件和箱体,用黄漆重新漆一便主轴箱里面。将床身用直径100左右的圆钢放在床底座下用撬棍撬进房间,工业机床要安装地脚螺栓,下面就是装配了,主轴按照拆卸的次序一个一个的再套进去,到位后一定要弹簧卡落到槽里,主轴的调整要一定的经验,一边盘转主轴一边紧主轴锁母,一定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锁,主轴承是通过锥度和主轴配合的,当感觉主轴有点点紧的时候说明主轴紧到位了,松一点主轴锁母主轴恢复就可以锁死主轴锁母,如果恢复不了用木锤从尾部轴向打主轴,主轴后轴承也是要慢慢的锁紧,不过没前轴承那么紧张,前轴承盖装要看清回油孔方向不然会漏油,234轴有拨叉杆的要拨到位,齿轮要咬合最少达到4分之3,轴承盖边调边紧,1轴有个槽,槽里是元宝健元宝健控制摩擦片轮的,摩擦片按原片数一母对一公正车多反车少装,调节摩擦片轮,还是用两把螺丝刀一把压住摩擦片销一把转摩擦片轮,用控制手柄试松紧。主轴箱安装在车床导轨上的,如果主轴平行度不够用薄铜皮垫在主轴箱箱和导轨接触面上,我们在单位是不允许垫铜皮的只能刮削导轨和主轴箱接触面。好了有问题再说了,祝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箱卸下再装精度一般变化不大,问题是主轴箱整体卸很重,敢不敢拆卸主轴?如果敢就说说了呵呵,皮带 ...

虽然看了这么多蒙了 但是还是很感谢你,真心的感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是2730斤  太重弄不动

重型搬运如果没有吊机靠人工搬运的,必须备有厚壁无缝钢管,直径100m左右,大一点更好,长度比门口宽度短一点,要四条以上,还要有几根做扛杆(直径20mm的铁棍,一头要扁头),一块厚度30mm以上的木板,长、宽比车床底座大一点,估计起码要4个人以上来帮手。木板作平板车底部,圆管作车轮,扛杆用来撬动,是往上撬推动木板向前,这是原始的重物搬运方法,不能使用大型吊机搬运的只有用这方法。

网友E:
主轴箱和导轨能分开,是用螺丝固定在导轨上的。如果你有能力装回原来的精度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箱和导轨能分开,是用螺丝固定在导轨上的。如果你有能力装回原来的精度就没问题。

主轴箱和导轨的问题我想过。我想画几号打标尺 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箱不是和导轨是分开的吗,不是用螺丝固定在导轨上的吗

要找水平和垂直  很麻烦哦  貌似还有固定销

网友:
借用一下哦  没有权限发帖

网友:
这个图片怎么传....

网友C:
帮忙看下这个能值多少  打算收来改装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下这个能值多少  打算收来改装哦

60手摇仪表车    加工长度300 主轴通孔60 160卡盘 没有尾座和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箱和导轨的问题我想过。我想画几号打标尺 不知道可行吗

能解决平行度就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0手摇仪表车    加工长度300 主轴通孔60 160卡盘 没有尾座和电机

导轨磨损轻微的话400-500.可以考虑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导轨磨损轻微的话400-500.可以考虑砍。

那家伙要价800    感觉不太合适哦

网友:
拆房的工程量比拆机的小!要不就另建一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家伙要价800    感觉不太合适哦

800有点离谱。